关于74hc573的级联

楼主:
请问一下,74hc573可以级联吗,如果可以具体的连线方式是怎样的,画个图给详细说一下呗!谢谢啦!

网友A:
74HC573是八位锁存器。
多片74HC573联合使用,通常不称为级联。
这种锁存器联合使用之目的,往往是扩展并行端口。此时应该将单片机的数据总线接到各片74HC573输入端,另用一片译码器,其输出分别控制各片74HC573使能,使得任一时刻仅有一片74HC573能够修改数据而其它各片4HC573处于锁存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4HC573是八位锁存器。
多片74HC573联合使用,通常不称为级联。
这种锁存器联合使用之目的,往往是扩展并 ...

也就是573不能和74ls138那样级联使用使用,是吧,必须要加译码器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573不能和74ls138那样级联使用使用,是吧,必须要加译码器才能使用

倒也不是绝对不能,只是非常复杂麻烦,不值得这么做。

网友:
说是573并联,应该更恰当

网友C:
8个口控制8片573,这样就有了64个IO口了,再用这64个IO口去控制64片573,那会很壮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8个口控制8片573,这样就有了64个IO口了,再用这64个IO口去控制64片573,那会很壮观。

这样是挺好的   但是程序是不是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一片会了,64片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