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后面不能由强制类型转换怎么办?

楼主:
#define NUM (unsigned int)0xcccccccc

#if (NUM>0)

#endif

报错:

error: token is not a valid binary operator in preprocessor subexpression

去掉(unsigned int)就正常,怎么办?

网友A:
你的编译器和开发工具是什么?

网友B:
感觉是你的#define有问题,加个括号试试,这样((unsigned int)0xcccccccc)

网友C:
之前有个关于macro的精华帖,我称之为关公战秦琼,内容也有问题,解释也有问题,和你这个有类似情况。
所有的C编译环境,有一个很基本的情况你肯定知道:宏处理然后编译,他们是2个阶段,2个阶段。
虽然具体处理方式各个编译环境有不同,可是编译行为大家都得根据C的潜规则、约定和标准来。以unix为例,在宏处理阶段,是由cpp处理;编译阶段,是由cc处理。名字不是关键,甚至可以只由一个程序来处理(只是预处理和编译这个顺序在这个程序里自己分割)。
重点是,所有的C编译环境都划分出预处理和编译,我们太通常的把这个环境统称为C编译器,可到底这个“编译器”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应该知道。既然宏处理和编译是两个可以独立的过程,那么你为什么要用编译阶段的语法,来思考预处理阶段的语意?这就是说为什么是关公战秦琼。(unsigned int)这种编译阶段的东西,就不应该让预处理器去处理。准确的说,预处理器的#if 不支持这样的语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个关于macro的精华帖,我称之为关公战秦琼,内容也有问题,解释也有问题,和你这个有类似情况。
所 ...

”(unsigned int)这种编译阶段的东西,就不应该让预处理器去处理。准确的说,预处理器的#if 不支持这样的语法。“
大神牛逼,秒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个关于macro的精华帖,我称之为关公战秦琼,内容也有问题,解释也有问题,和你这个有类似情况。
所 ...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是我想让预编译器处理,而是有的代码中#if后面接一个宏,而这个宏又被定义成了强制类型转换的,结果就报错,我刚开始的做法是把强制类型转换删了,可是不放心,怎么办呢?我现在的做法是在十六进制数后面加u,如0x22222222u,这样就不报错了,请问大神这样和(uint32_t)转换有区别吗?毕竟它只是加了个u,具体是u32还是u16,是不是没法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个关于macro的精华帖,我称之为关公战秦琼,内容也有问题,解释也有问题,和你这个有类似情况。
所 ...

我又想到了一个做法,就是在表达式中强制类型转换,这样预编译器就处理不到了,貌似可以哟,就是写起来没有一开始就声明好便捷

网友C:
有区别,一个是数的表示是数是什么,一个是转换是你怎么看这个数。至于多大,什么符号,这得查查,记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区别,一个是数的表示是数是什么,一个是转换是你怎么看这个数。至于多大,什么符号,这得查查,记不得 ...

恩,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译器和开发工具是什么?

keil和VC6这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的#define有问题,加个括号试试,这样((unsigned int)0xcccccccc)

悬停的时候才有那个 token...的提示,截图不下来。

网友D:
unsigend int范围是0~(2^32)-1,你的0xcccccccc已经超出unsigend int范围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nsigend int范围是0~(2^32)-1,你的0xcccccccc已经超出unsigend int范围了吧

unsigned int不是 0xffffffff >0xcccccccc?你确定? int在Dos里面是16bit,在windows以及KEIL MDK中都是32bit
另外换任何数都报错,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认为编译器预处理不够强大,比如只有#if,没有#for,这样的话写代码可能更轻松,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unsigned int不是 0xffffffff >0xcccccccc?你确定? int在Dos里面是16bit,在windows以及KEIL MDK中都是 ...

因为我是考虑到unsigned int的范围是(0~(2^32)-1),所以才那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