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问题

楼主:
AD在做PCB的时候IC旋转了45度之后原件脚的编号和网络标号都不在焊盘中间了!有没有办法让它回到原件脚中心位置?

网友:
将网格设置得小一点试试

网友:
不行,还是那样的!

网友:
是不是导入pcb第一次移动就是这样,还是后面才这样。如果是第一次移动就这样,会不会是你把这个网络标号locked了

网友:
没有,导入PCB后IC90度放是没有问题的,把IC角度改成45度就成这样了!

网友:
请问你是通过怎么样的方法旋转45°的,然后改过来不就行了。你的这种现象我还这的没有碰到过哦

网友:
双击IC弹出来的选择框里面改的45度!布线要45度才行,90度不好走线!

网友:
我用的是AD09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肯定是不对。
旋转的器件,旋转的封装,莫非楼主的封装有问题。
怎么会告警,标号和原点不对,根本不能理解啊

工具下,优选项目里,90度修改为45度,或者你想改变的任何角度,,,如图

网友:
效果如下

网友:
改过了,原件是旋转了45度,但是网路标号没有旋转!

网友:
就是图片中的97  C7      98   C8这些不会旋转45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