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转动时剑锋脉冲消除方法

楼主(2015-06-22):
马达转动时剑锋脉冲消除方法
最近在弄个机械臂驱动电路,通过继电器驱动马达正反转。马达供电直接接在电池上,当继电器闭合后,马达即转动。 问题是:马达一转动,就会产生超出50V的尖峰脉冲,脉冲宽度大约200ns。这个脉冲加载电池上,会把后端弱电部分的LDO烧毁! 怎样才能将这个剑锋脉冲给弄掉?
注: 电池是6V蓄电池,马达为12V直流有刷电机,转速3000R/min。
马达

网友A:
看到“尖峰脉冲”就猜想是有刷电机,果然楼主后面有注明。
这是电刷火花引起的,可以在电机两端并联TVS来减小,也可以在电机上面串入低通滤波器(显然只能使用LC滤波),还可以二者并用。
有点奇怪:电池是6V,电机是12V?

网友B:
为什么会烧后端弱电部分的LDO?
电源加滤波保护,控制电机的信号采取光耦隔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