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EEPROM可以做FIFO吗?

楼主:
请问单片机片内的EEPROM可以做FIFO吗?
现在想用单片机保存最新采集到的100组数据,掉电需要能保存,存储区域里面需要一直更新,保证存储的是最新采集的100组数据。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

期待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EEPROM是EEPROM,不是FIFO,不能完成和FIFO完全相同的功能。
但是,EEPROM和FIFO都是存储器,经过适当处理,可以达到和FIFO相同的外部特性。

如果只需要且仅需要“新采集的100组数据,可以把EEPROM看作是深度为1、宽度为100的FIFO。当深度为1时,一般存储器和FIFO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ring buffer

网友B:
不能用作FIFO,但楼主的需求靠合适的编程没问题,根本无需什么FIFO。数据可以先放在RAM里,在掉电时靠后备电源写入EEPROM。随时写入EEPROM也行,但要考虑写入时间和存储区的操作寿命。

网友:
eeprom读写速度太慢了,和真正的fifo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PROM是EEPROM,不是FIFO,不能完成和FIFO完全相同的功能。
但是,EEPROM和FIFO都是存储器,经过适当处理 ...

多谢回复。
那还想请问,如何存储这100组数据呢?我这100组数据不是同一时刻采集的。
假如深度为1、宽度为100的话,我读取这最新的测量数据的时候,如何知道哪个是最新的?
比如地址1~100,存满之后,做移位存储保证地址100是最新数据?这样操作数据多的话太麻烦
或者是循环存储并记录当前存储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作FIFO,但楼主的需求靠合适的编程没问题,根本无需什么FIFO。数据可以先放在RAM里,在掉电时靠后备 ...

但是我需要存储最新的数据,比如我只有100个数据空间,存储满数据后,继续采集的数据如何操作呢?有FIFO的话,就相对简单一点。而且存储的数据是要能随时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需要存储最新的数据,比如我只有100个数据空间,存储满数据后,继续采集的数据如何操作呢?有FIFO ...

当然是覆盖写入。你需要建立一个索引,根据索引去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