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传感器能探测出房间内有没有人?

楼主:
有什么传感器能探测出房间内有没有人? 我以前看《反恐24小时》里的很厉害,现实能有仪器实现吗?请教各位大虾们?

网友:
有什么传感器能探测出房间内有没有人? 我以前看《反恐24小时》里的很厉害,?

有什么传感器能探测出房间内有没有人? 我以前看《反恐24小时》里的很厉害,现实能有仪器实现吗?请教各位大虾们?

网友:
热成像仪?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反正好像是红外探测的。

网友:
穿墙雷达

网友:
那个是军用热成像仪

网友:
仅 ” 传感器 “ 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做到这样的。

这是 ” 传感器 “ 与计算方法相结才可以做到。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热释红外电传感器。

网友:
在房间里探测人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了,简单的就是红外热释传感器,就是自动门上的那种。还可以用微波雷达等,很多单位的财务室里都装着这个东西呢。

网友:
那要看你打算怎么测,房间的结构又如何。电影里拿个什么仪器一照就知道屋里的详细情况,那是导演的“发明”,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技术,连科学理论都不支持。

网友:
同样问题发一帖就好。

网友:
类似热成像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
红外热释 或微波

网友:
人体热释电传感器 还有叫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的,是一种东西
高端点的可以用摄像头,拍两张照片然后逐个像素比较,不同的像素数超过阈值就说明房间里有东西在动

网友:
红外热释啊。这个最普遍啊

网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