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烧写CP2102输出RXD,TXD到单片机,不开电,但是单片机有2.1V电压

楼主:
烧写CP2102输出RXD,TXD到单片机,不开电,但是单片机有2.1V电压,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正常,串口默认电平为1,2102的输出为推挽型,而MCU的IO有钳位二极管,2102的逻辑1输出通过钳位二极管灌入MCU电源。应该先给MCU上电,后接USB,或者都用USB供电。

网友A:
1. 你的这个电路中,RST脚直接给了USB_VCC了,我看人家的典型电路中,RST脚却用4.7K的电阻上拉至VDD了,

2. 这个pcb是你处理的吗?有个地方好像需要注意下。(左边绿色方框的是直角走线哦,右边这个绿色方框走线要从引脚引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你的这个电路中,RST脚直接给了USB_VCC了,我看人家的典型电路中,RST脚却用4.7K的电阻上拉至VDD了,

...

这个耳机管怎么起到保护作用了,PCB这样走线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耳机管怎么起到保护作用了,PCB这样走线不行吗

这个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了,作用想必你也知晓了。PCB我绿色方框的地方,不是不行,而是说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了,作用想必你也知晓了。PCB我绿色方框的地方,不是不行,而是说不好。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