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tex m3 和无线通信模块nRF905

楼主:
想要实现两块板子的无线通信,两块板子上分别连了一个nRF905,板子和905之间是SPI口连接的,板子上有ssi口,可以配置成spi口,但是对于一块板子和连在板子上的905的spi主从机模式不知道怎么写。是需要配置两次吗?

网友A:
实在难以理解楼主的描述,汉语不是你的母语么?不存在什么配置两次的事情,仔细阅读理解905的器件手册,按要求操作就是。

网友:
主从机模式不知道怎么写,这个去看nRF905的数据手册啊,一个主模式,一个从模式,不用配两次。

网友B:
要先确定那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  好像主机与从机大的区别就是发送和接受函数。另外,你的“但是”之后的语句不好理解,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先确定那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  好像主机与从机大的区别就是发送和接受函数。另外,你的“但是”之后的 ...

就是已经确定是nrf905 通过spi口向板子传送数据,应该是板子是主机吗?那我需要对nrf905配置吗?还是只需要把板子配置成主机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在难以理解楼主的描述,汉语不是你的母语么?不存在什么配置两次的事情,仔细阅读理解905的器件手册,按 ...

就是我现在的程序要对spi口进行配置,我需要把板子这一端的spi口配成主机模式,那nfr905那一端是默认是从机模式还是需要再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我现在的程序要对spi口进行配置,我需要把板子这一端的spi口配成主机模式,那nfr905那一端是默认是从 ...

905本身是终端设备,根本就没有配置模式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已经确定是nrf905 通过spi口向板子传送数据,应该是板子是主机吗?那我需要对nrf905配置吗?还是只需 ...

您想想,如果从别的地方采集到的信号,通过A板子通过nrf905发送至B板子通过nrf905,那么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呢?如果A板子通过nrf905给B板子发送指令,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这个要看您用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