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PS2键盘时怎样进入中断的时钟信号是 PC机产生的还是?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用 单片机和一个触摸按键 模拟键盘给PC机输入这个时钟信号是怎样产生的由单片机的触摸按键还是PC机?触摸按键的数据输出脚连接单片机的任意引脚还是连接PS2的数据脚?

网友A:
楼主思维有点乱,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中断信号有单片机产生,按键引脚接任意适合做按键的IO口,由单片机模拟PS2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告知PC现在有哪些按键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维有点乱,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中断信号有单片机产生,按键引脚接任意适合做按键的IO口,由单片机模 ...

中断信号有单片机产生,是不是将PS2的时钟脚接单片机外部中断那这个中断信号是由谁发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信号有单片机产生,是不是将PS2的时钟脚接单片机外部中断那这个中断信号是由谁发的呢,

我没有写过PS2的协议,我说的中断信号指的是按键中断,
接口的时钟脚不一定是中断信号的,你应该先弄明白PS2协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