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天线为什么不盖油

楼主:
从网上买的nRF24L01的模块,有一个问题一直很纳闷,那就是为什么天线部分不盖油呢?如果盖油会有什么影响呢?

还有图上这个天线是如何处理的?沉金吗?反正颜色和一般的焊盘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是沉金工艺,用于防止氧化。之所以不覆盖阻焊剂,是为了可能进行的调整,调整需要焊接。这种设计不是必须的。

网友:
阻焊对天线的影响不大,不加阻焊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网友A:
看到你的这个帖子,版主,不好意思之前给你处理的那个板子没有留意这些,惭愧。
不过看了下资料:
1. 这种应该是沉金的工艺了, 天线的这种处理是为了阻抗匹配而进行的蛇形走线
2. 关于天线部分不敷铜的问题:我看网上的说法如下图

3. 关于盖油的问题

4. 看板子上一些规则的过孔,应该是包地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这个帖子,版主,不好意思之前给你处理的那个板子没有留意这些,惭愧。
不过看了下资料:
1. 这 ...

谢谢。nRF24L01是2.4GHz的,应该属于高频了吧。
还有阻抗匹配到底怎么弄呢?我这次画的板子天线就仿照买的模块做的,今天刚焊出来几个,都能用,传输距离还没有测试。明天用电池供电试试传输距离。

还有你给我处理的板子我还是没有明天最终的原因。后来我用protel 99se画的。
今天刚焊好的板子,没有洗,天线上的焊锡是不小心弄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nRF24L01是2.4GHz的,应该属于高频了吧。
还有阻抗匹配到底怎么弄呢?我这次画的板子天线就仿照买 ...

是的2.4G属于高速板了,我也没处理过,否则也不会像之前的那样处理了。
1. 阻抗匹配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没有来得及深入的学习下,了解的比较粗浅,所以我不敢跟你解释太多。有空一定要把这个给攻克下,到时候我会发帖子来记录的。
2. 你说的你仿照的这个板子,估计吗,用是能用,就是不稳定;
3. 呵呵,看到你的这个天线上的锡,我想到了“阻焊层开窗”
4. nrf2401好像是3.3V~3.6V,你要留下下,电压不要烧坏了哦。

网友:
天线上的焊锡会改变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