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这个电路是让移动电源从休眠模式中重新启动。。而我后端的电路加上之后,休眠模式下的移动电源电压会被拉低到0.8V。。这个电路就不工作了。。跪求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描述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是原来的电路。。就是按键接单片机IO口,由于接的是移动电源,移动电源在20S检测无负载后会进入休眠。我只是想通过第一个电路来实现用我这个按键控制移动电源重新启动。。而不用再去开移动电源上的开关。。这样。。我说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懂什么意思。

这样还是模糊吗?

网友B:
换用电池直接供电,瞬时接假负载的办法使移动电源开启的办法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用电池直接供电,瞬时接假负载的办法使移动电源开启的办法不合适。

好吧,只是这个产品依附于移动电源。现在只是这个功能实现不了。所以有点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只是这个产品依附于移动电源。现在只是这个功能实现不了。所以有点纠结了。

那就配套专用的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