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芯片哪个品牌性价比高?

楼主:
各位前辈,我公司想选择一款LED电源芯片,20W左右,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市场上又有哪些品牌,他们的分别又是什么?请前辈指教!

网友:
LED芯片做的厂商太多了,国外大品牌,国内也有做的

PI公司的 LinkSwitch-HP系列IC器件LNK6766E

TI的也可以参考下面

网友:
还可以在TI的在线设计软件WEBENCH中选择,进行成本,效率方面的比较
PI 的有PI Expert v9.0软件都可以设计多个方案进行比较

网友:
楼主你想要隔离还是非隔离,高PF值还是无PF值的,要什么驱动拓扑结构的?我司是专业研发生产电源IC的,可以提供高性价比方案,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详谈

网友:
你电话是多少。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