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的极性怎么确定

楼主:
想用超级电容对比测试不同情况下的功耗问题,由于是测试使用,没有提太多要求,就让采购随便买了,5.5V/1F的。
不过东西拿到手后没办法确定电容的极性,这种电容应该是铝电解电容吧,那样应该有极性的,可是在这个电容上没有看到一般常见的白条。外壳上的箭头是不是与极性有关啊?有用过的给说一下

网友:
看标示的三角形,三角的顶点是负极,是电流通过的方向

网友A:
引出两个脚,长的是正极,短的是负极,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一些好一点的万用表测出来容值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出两个脚,长的是正极,短的是负极,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一些好一点的万用表测出来容值呀

两个管脚一模一样。明天用福禄克的15B试试,我手里正好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管脚一模一样。明天用福禄克的15B试试,我手里正好有一个

如果能测出来,告诉我们下哦

网友C:
15B的电容量程:0.01nF~100μF?这个用来测法拉电容?万用表的电容档似乎不分极性的吧,法拉电容式有极性的。测量现象和结果可要分享哦

另外,法拉电容和铝电解电容还是有区别的,可以搜索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B的电容量程:0.01nF~100μF?这个用来测法拉电容?万用表的电容档似乎不分极性的吧,法拉电容式有极性的 ...

查了一下,法拉电容好像都是双电层电容,虽然也有电解质,但确实跟铝电解电容不一样。他里面有两层极板。
木有注意到15B的量程,今天看了一下,确实测不了。

不过发现两个电极上的焊点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表示的极性吧。跟箭头方向一致。

网友:
外壳为负,注意观察。

网友:
三角形的标识可以研究一下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