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UCD9XXX 非隔离数字控制器是否可以实现Boost,Buck-Boos ...

楼主(2015-06-23):
UCD9XXX 非隔离数字控制器是否可以实现Boost,Buck-Boost等拓扑结构?
TI官网上给的参考设计只是 Buck 的设计, 不知UCD9244 之类的芯片是否可以实现 Boost, Bi-Buck-Boost 等方案的设计?
控制器
隔离

网友A:
Boost电路,一般用在小功率。UCD9244数字控制如果用在小功率场合有些大材小用了。并且,Boost电路有个和别的电路独特的特点,就是右半平面零点,弄不好就不稳定。
其它的电路拓朴,其控制方法都差不多,完全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