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低功耗模式!!!!!求助!

楼主:
平台:28335,仿真器是SEED-XDS560V2
端午节前出现问题 :调试时连显示如下错误,试了很多办法不能恢复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56 @ 0x800)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1. 检查了电源;
2. 检查了时钟;
3. 检查了JTAG信号;
4. 也试了网友的办法,将boot mode切到 SCI-A后再去联接;还是不行;
https://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c2000/f/171/t/279911

求助?

网友:
这个通常是板子不大正常,烧不进去程序。。
你试试系统全部断电重启,板子,仿真器,电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