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中的程序移植到F28M36系列中方便吗?

楼主(2015-06-23):
F28335中的程序移植到F28M36系列中方便吗?
各位大神,没有用过C2000
concerto系列的双核mcu,若需要把F28335中的程序移植到F28M36中。
1,修改的地方多吗?如寄存器外设地址需要大量修改吗?
2,移植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麻烦懂的人给我回复下哦,谢谢了!或把一些F28M入门的资料发给我,邮箱是:
sunygong@126.com
.
程序

网友A:
两种芯片都有C28 CPU,所以,关于CPU的程序是可以在两种器件中使用的 ---- 即使汇编语言。
但对于F28M35的特殊性,它有两个CPU核,你准备只用一个核?
再者,片内外设也不尽相同,端口也有很大差别。

网友B:
移植应该是挺有难度的,起码管脚,系统时钟什么的都需要重新设置一下。
需要资料应该去ti官网,这是最全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