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固件库入门实验(点把火)

楼主:
俺点把火希望大家跟进,坛友一起来学MSP432...
会AMR Cortex M4的坛友,看看MSP432手册,再看看其固件库函数,
一两天应该可以看懂MSP432的程序滴。。。。
* Description: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 MSP432 DCO clock frequencies
* DCO:
*      - Cycle through different DCO clock frequencies in active mode.
*      - A SysTick interval is configured to wake up & toggle the LED P1.0 output.
*      - Different LED toggling rate indicates a change in DCO clock frequency.
*      - Using MSP432 DriverLib built library (msp432p4xx_driverlib.lib)
*      - instead of using source like lab 1---功能
*
*
*
*                MSP432P401R
*             ------------------
*         /|\|                  |
*          | |                  |
*          --|RST         P1.0  |---> P1.0 LED闪烁灯
*            |                  |
*            |            P4.3  |---> MCLK [Optional]
*            |                  |
*            |            P1.1  |<--- Push Button
*
*   Dung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14
*   Built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V6.0
*******************************************************************************/
#include "msp432.h"
#include "driverlib.h"
uint32_t buttonPushed = 0, blink = 0, jj=0;
volatile uint32_t i;
uint32_t frequencyCycle[6] = {  CS_DCO_FREQUENCY_1_5, CS_DCO_FREQUENCY_3,
                                CS_DCO_FREQUENCY_6, CS_DCO_FREQUENCY_12,
                                CS_DCO_FREQUENCY_24, CS_DCO_FREQUENCY_48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ii, curFrequency;
    WDT_A_holdTimer();                        // Hold watchdog timer
    PCM_setCoreVoltageLevel(PCM_VCORE1);
    FlashCtl_setWaitState(FLASH_BANK0, 2);
    FlashCtl_setWaitState(FLASH_BANK1, 2);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4,
            GPIO_PIN2 | GPIO_PIN3, 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P4DIR |= BIT2 | BIT3;
    P4SEL0 |= BIT2 | BIT3;                         // Output ACLK & MCLK
    P4SEL1 &= ~(BIT2 | BIT3);
    P1DIR |= BIT0;
    /* Configuring P1.0 as output and P1.1 (switch) as input */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 Confinguring P1.1 as an input and enabling interrupts */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clearInterruptFlag(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enable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HIGH_TO_LOW_TRANSITION);
    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PORT1);
    SysTick_enableModule();
    SysTick_setPeriod(1500000);             // @ 1.5MHz, interrupt once per second
    SysTick_enableInterrupt();
    Interrupt_enableMaster();
    curFrequency = 0;
    /* Initialize MCLK to run from DCO with divider = 1*/
//    #error "Insert your code here to invoke MSP432 DriverLib API to initialize MCLK to be sourced by DCO / 1"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 Set DCO calibrated center frequency to the option #0 from the frequencyCycle array
     * In other words, use the value frequencyCycle[0] */
    // Hint #1: frequencyCycle is an array with different DCO ranges
    // Hint #2: The API used to set the DCO to the calibrated center frequency is currently
    //          referred to as xxxxxxxxFrequencyRange.
//    #error "Insert MSP432DriverLib API call to set DCO Center Frequency to the 0th value in the frequencyCycle array"
    CS_setDCOCenteredFrequency (frequencyCycle[0]);
// frequencyCycle[0] = CS_DCO_FREQUENCY_1_5
    while (1)
    {
        /* Cycle through DCO frequencies */
        if (buttonPushed)
        {
            buttonPushed = 0;
            /* Set DCO center frequency to the option #curFrequency from the frequencyCycle array*/
//            #error "Insert MSP432DriverLib API call to set DCO Center Frequency to the value frequencyCycle[curFrequency]"
            CS_setDCOCenteredFrequency(frequencyCycle[curFrequency]);
            if (++curFrequency==6)
                curFrequency = 0;
            GPIO_enable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1);
        }
        PCM_setPowerState(PCM_LPM0_LDO_VCORE0);
        __no_operation();
    }
}
/* Port 1 ISR */
void Port1Isr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status = GPIO_getEnabledInterruptStatus(GPIO_PORT_P1);
    GPIO_clearInterruptFlag(GPIO_PORT_P1, status);
    //disable interrupt for a while
    GPIO_disable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1);
    /* Toggling the output on the LED */
    buttonPushed = 1;
    /* Wake up from GPIO interrupt */
    Interrupt_disableSleepOnIsrExit();
}
/* SysTick ISr */
void SysTickIsrHandler(void)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

网友A:
导入.out文件到launchpad开发板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out文件到launchpad开发板中

网友:
实验1
/*******************************************************************************
* MSP432 Power Lab - Cycle through available power states & measure power
*
* Description: The goal of the lab is to explore and use the power API to
* exercise various power states available on the MSP432P401.
* The program will start up in default mode PCM_AM_LDO_VCORE0.
* Push button P1.1 can be used to cycle to the next power mode from the below.
* P1.0 LED blinks to indicate the power state transition.
*
* In each power state, use EnergyTrace+ Tool to measur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 of that power state. Document results across all 13 different states.
* *
*             - \b PCM_AM_LDO_VCORE0,      [Active Mode, LDO, VCORE0]
*             - \b PCM_AM_LDO_VCORE1,      [Active Mode, LDO, VCORE1]
*             - \b PCM_AM_DCDC_VCORE0,     [Active Mode, DCDC, VCORE0]
*             - \b PCM_AM_DCDC_VCORE1,     [Active Mode, DCDC, VCORE1]
*             - \b PCM_AM_LPR_VCORE0,      [Active Mode, Low Frequency, VCORE0]
*             - \b PCM_AM_LPR_VCORE1,      [Active Mode, Low Frequency, VCORE1]
*             - \b PCM_LPM0_LDO_VCORE0,    [LMP0, LDO, VCORE0]
*             - \b PCM_LPM0_LDO_VCORE1,    [LMP0, LDO, VCORE1]
*             - \b PCM_LPM0_DCDC_VCORE0,   [LMP0, DCDC, VCORE0]
*             - \b PCM_LPM0_DCDC_VCORE1,   [LMP0, DCDC, VCORE1]
*             - \b PCM_LPM0_LPR_VCORE0,    [LMP0, Low Frequency, VCORE0]
*             - \b PCM_LPM0_LPR_VCORE1,    [LMP0, Low Frequency, VCORE1]
*             - \b PCM_LPM3,               [LPM3]
*             - \b PCM_LPM35_VCORE0,       [LPM3.5 VCORE 0]
*
*
* Once Deep Sleep mode is entered, the next transition will start again with
* PCM_AM0_LDO.
*
*
* Power mode transition is accomplished using DriverLib API: PCM_setPowerState()
* Other related APIs: PCM_setPowerMode(), PCM_gotoSleep(), PCM_gotoDeepSleep()
*
*
*                MSP432P401
*             ------------------
*         /|\|                  |
*          | |                  |
*          --|RST         P1.1  |<--Toggle Switch
*            |                  |
*            |            P1.0  |----> LED (red)
*            |                  |
*            |                  |
*            |                  |
*
*   Dung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14
*   Built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V6.0
*******************************************************************************/
#include "driverlib.h"

/* Application Data */
volatile uint32_t curPowerState, ledState=0;
volatile bool stateChange;
volatile uint32_t ledBlinkCount, ledBlinkMax=0;

#define NUMBER_OF_POWER_STATES    13

void InitializeDevice(void);

int main(void)
{
    /* Halting the Watchdog */
        WDT_A_holdTimer();
    InitializeDevice();
    curPowerState=0;

    while (1)
    {
        /* If we have a state change request... */
        if (stateChange)
        {
            Interrupt_disableMaster();
            stateChange = false;

            Interrupt_enableMaster();

            /* Step 1: Find the correct Power API to change power state
             * Step 2: Fill in different switch cases to change device to different power states
             * Step 3: Notice special clock handling for the Low-Power Run modes where MCLK
             * is restricted to <=128kHz
             * Hint: Comment out the #error line after adding your solution code
             */
            switch (curPowerState)
            {
                                case 0:
                                                PCM_setPowerState(PCM_AM_LDO_VCORE0);        // Active Mode, LDO, VCORE0
                                                break;
                                case 1:
                                                PCM_setPowerState(PCM_AM_LDO_VCORE1);        // Active Mode, LDO, VCORE1
                                                break;
                                case 2:
                                                PCM_setPowerState(PCM_AM_DCDC_VCORE0);        // Active Mode, DCDC, VCORE0
                                                break;
                                case 3:
                                                PCM_setPowerState(PCM_AM_DCDC_VCORE1);        // Active Mode, DCDC, VCORE1
                                                break;
                                case 4:
                                                /* Switch all clocks to low-frequency operation prior to LF operations */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REF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CS_initClockSignal(CS_SMCLK, CS_REF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CS_initClockSignal(CS_ACLK, CS_REF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PCM_setPowerState(PCM_AM_LF_VCORE0);

                                                break;
                                case 5:
                                                PCM_setPowerState(PCM_AM_LF_VCORE1);

                                                break;
                                case 6:
                                                /* Switch back to using LDO regulator first before increasing the clocks */
                                                PCM_setPowerState(PCM_AM_LDO_VCORE0);
                                                /* Switch clocks back to high-frequency operation */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CS_initClockSignal(CS_S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PCM_setPowerState(PCM_LPM0_LDO_VCORE0);
                                                break;
                                case 7:
                                                PCM_setPowerState(PCM_LPM0_LDO_VCORE1);
                                                break;
                                case 8:
                                                PCM_setPowerState(PCM_LPM0_DCDC_VCORE0);
                                                break;
                                case 9:
                                                PCM_setPowerState(PCM_LPM0_DCDC_VCORE1);
                                                break;
                                case 10:
                                                /* Switch all clocks to low-frequency operation prior to LF operations */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REF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CS_initClockSignal(CS_SMCLK, CS_REF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CS_initClockSignal(CS_ACLK, CS_REF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PCM_setPowerState(PCM_LPM0_LF_VCORE0);

                                                break;
                                case 11:
                                                PCM_setPowerState(PCM_LPM0_LF_VCORE1);
                                                break;
                                case 12:
                                                /* Switch back to using LDO regulator first before increasing the clocks */
                                                PCM_setPowerState(PCM_AM_LDO_VCORE0);
                                                /* Switch clocks back to high-frequency operation */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CS_initClockSignal(CS_S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PCM_setPowerState(PCM_LPM3);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Port 1 interrupt handler. This handler is called whenever the switch attached
* to P1.1 is pressed. A status flag is set to signal for the main application
* to change power states
*/
void Port1Isr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 GPIO_getEnabledInterruptStatus(GPIO_PORT_P1);
    GPIO_clearInterruptFlag(GPIO_PORT_P1, status);

    if (status & GPIO_PIN1)
    {
        Interrupt_disableInterrupt(INT_PORT1);
        if (curPowerState == 12)  /*Power State is PCM_DSL[Deep Sleep Mode]*/
        {
            curPowerState = 0;

        } else
        {

            curPowerState++;

        }

        ledBlinkMax = (curPowerState) * 2;

        ledBlinkCount = 0;
        if (++ledState==8)
            ledState = 1;
        P2OUT &= ~(0x07);

        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TA0_0);
        Timer_A_startCounter(TIMER_A0_MODULE,TIMER_A_UP_MODE);

    }
}
/* Flashes LED */
void Timer_AIsrHandler(void)
{
    Timer_A_clearCaptureCompareInterrupt(TIMER_A0_MODULE,
            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0);
    if (ledBlinkMax>0)
            P2OUT ^= ledState;

    ledBlinkCount++;

     if ( (ledBlinkCount == ledBlinkMax) || (ledBlinkMax==0))
     {
         stateChange = true;
         Timer_A_stopTimer(TIMER_A0_MODULE);
         Interrupt_disableInterrupt(INT_TA0_0);
         /* Re-enabling port pin interrupt */
         GPIO_clearInterruptFlag(GPIO_PORT_P1, GPIO_PIN1);
         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PORT1);
     }
}

void TerminateGPIO(void)
{

    P1DIR = 0x00;
    P2DIR = 0x00;
    P3DIR = 0x00;
    P4DIR = 0x00;
    P5DIR = 0x00;
    P6DIR = 0x00;
    P7DIR = 0x00;
    P8DIR = 0x00;
    P9DIR = 0x00;
    P10DIR = 0x00;
    P1REN = 0xff;
    P2REN = 0xff;
    P3REN = 0xff;
    P4REN = 0xff;
    P5REN = 0xff;
    P6REN = 0xff;
    P7REN = 0xff;
    P8REN = 0xff;
    P9REN = 0xff;
    P10REN = 0xff;
    P1OUT = 0x00;
    P2OUT = 0x00;
    P3OUT = 0x00;
    P4OUT = 0x00;
    P5OUT = 0x00;
    P6OUT = 0x00;
    P7OUT = 0x00;
    P8OUT = 0x00;
    P9OUT = 0x00;
    P10OUT = 0x00;

    PSS_setHighSidePerformanceMode(PSS_NORMAL_PERFORMANCE_MODE);
    //PSS_setLowSidePerformanceMode(PSS_NORMAL_PERFORMANCE_MODE);
    PCM_enableRudeMode();
}

void InitializeDevice(void)
{
        /* TimerA UpMod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
        Timer_A_UpModeConfig upConfig =
        {
                TIMER_A_CLOCKSOURCE_ACLK,              // SMCLK Clock SOurce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1,          // SCLK/1 = 3MHz
                16000,                           // 50000 tick period
                TIMER_A_TAIE_INTERRUPT_DISABLE,         // Disable Timer interrupt
                TIMER_A_CCIE_CCR0_INTERRUPT_ENABLE ,    // Enable CCR0 interrupt
                TIMER_A_SKIP_CLEAR                      // Clear value
        };

        Interrupt_disableMaster();
        TerminateGPIO();
        /* Initializing Variables */
    curPowerState = 0;
        stateChange = false;
        ledBlinkCount = 0;

        /* Setting the Reference Oscillator to 128KHz. For Low Power Run modes, the
         * MCLK frequency is required to be scaled back to 128KHz.
         */
        CS_setReferenceOscillatorFrequency(CS_REFO_128KHZ);

        /* Setting up TimerA to be sourced from ACLK and for ACLK to be sourced from
         * the 128Khz REFO. Since the frequency of MCLK will be changed when we go
         * into LPR mode, we want to make our LED blink look consistent.
         */
        CS_initClockSignal(CS_ACLK, CS_REF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Timer_A_configureUpMode(TIMER_A0_MODULE, &upConfig);
        Timer_A_enableCaptureCompareInterrupt(TIMER_A0_MODULE,
                        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0);

        /* Configuring P2 as output and P1.1 (switch) as input */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 Confinguring P1.1 as an input and enabling interrupts */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clearInterruptFlag(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enable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HIGH_TO_LOW_TRANSITION);
        Interrupt_enableInterrupt(INT_PORT1);

    Interrupt_disableSleepOnIsrExit();
    SysCtl_enableSRAMBankRetention(SYSCTL_SRAM_BANK7);
    Interrupt_enableMaste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MSP432 Power  ...

网友:
给力  手头有432的朋友 行动起来吧

网友:
文档的排版要优化呀

网友:
固件库哪里下载的,之前没用过TI的MCU

网友B:
楼主,你好!固件库函数在哪里下载的?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固件库是什么东西?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固件库函数在哪里下载的?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有固件库函数介绍手册吗

网友:
楼主有固件库函数介绍手册吗

网友:
MSP432的功耗确实低,做仪表是非常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