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集成隔离器吗?像ADuM5401那种的

楼主:
求推荐类似ADuM5401那种的隔离器,但是它的逻辑信号频率最高到12.5MHz,有人知道能支持50MHz的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
当然有啦,你可以去ADI网站上去看看

网友A:
建议看看silicon的或者TI的,ADI的太贵,用不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silicon的或者TI的,ADI的太贵,用不起的~

找到啦 还是谢谢~~

网友:
正常一个板子上,
为了数模不相互影响,数电地 和 模电地 要分开,
可数模有的传数据,不得己又得一点接触,
但这样还是会有 点小影响。

最理想就是直接数模隔离,绝对隔离,那数据怎么传?用ADuM5401 传。

我喜欢上图,看不到图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