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问题

楼主:
pwm实验里,调整占空比,如图中led0pwmval值从0变到301,301变到0,为什么这样?不是应该输入一个固定的值表示吗?

网友A:
改变led0pwmval的大小就是改变占空的大小啊,你将led0pwmva输入一个固定的值就是固定的占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变led0pwmval的大小就是改变占空的大小啊,你将led0pwmva输入一个固定的值就是固定的占空啦

哦,想明白了,让占空比从0变到300,可以控制led明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