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ED驱动芯片及LED驱动应用电路设计

楼主:
1.具备数字与PWM调光功能的小型LCD背光驱动电路图

TPS61160/1描述TPS61160/1 具备40V 的集成型开关FET,是一种可驱动多达 10 个串联LED 的升压转换器。该升压转换器允许采用普通照明领域的高亮度LED,固定运行频率为1.2MHz,开关流限为0.7A。如下列典型的应用原理图所示,采用外部检测电阻器 RSET 可设置默认的白光 LED (WLED) 电流。可将反馈电压稳定在 200mV。LED 的电流能够通过单线数字接口 (EasyScale™ 协议) 由 CTRL引脚控制。此外,还可以在 CTRL 引脚上施加 PWM 信号,以便由占空比来确定反馈参考电压。无论是数字还是PWM 模式,PS61160/1 都不会在猝发状态下提供LED 电流,因而也就不会在输出电容上产生音频噪声。在开路LED 保护情况下,TPS61160/1具备的集成型电路系统可以防止输出超过最大绝对额定值。

2. :通过LDO实现小型LCD背光驱动电路设计

描述   TPS7510x 线性低压降 (LDO) LED 电流源专门针对小键区及导航盘等低功耗LED 背光应用而精心优化。该器件可为多达 4 个非匹配的 LED (两个 LED 为一组,共两组,均为共阴极结构) 提供恒定电流。在不具备外部电阻器的情况下,电流源默认为出厂时设定,预设电流电平的误差精度为 ±0.5% (典型值)。可选的外部电阻器可用于设置具有更高误差精度的用户可编程值的初始亮度。亮度控制可通过向每个启用引脚输入 (PWM) 信号来实现从关闭到全亮的调整。每组均有独立的启用与亮度控制功能,但所有 4 个通道的电流匹配是同时完成的。 输入电源范围理想适用于单体锂离子电池供电的设备,TPS7510x 可为每个 LED 提供高达 25mA 的电流。由于无需采用内部开关信号,因而避免了电磁干扰 (EMI)的影响。TPS7510x 采用超小型 9 焊球0.4 毫米焊球间距芯片级封装 (WCSP)与 2.5 毫米 X 2.5 毫米的 10 引脚 SON两种封装版本,这种超小型的紧凑型整体解决方案尺寸使其非常适用于移动手持终端与便携式背光照明等应用领域。

   初看起来,采用线性 LDO 电路驱动LED 可能有些不实用,因为线性稳压器向来以低效率著称。但是,通常我们对 LDO 的效率存在误解。LDO 的效率完全取决于输入/输出电压比。因此,驱动白光 LED (WLED) 的效率会非常高。例如,通过 3.6V 锂离子电池输入驱动 3V WLED 意味着可实现高达83% 的 LED 效率。图 1 显示了 TPS75105 的典型应用。注意,该器件无需外部组件即能驱动WLED。整个解决方案不但非常紧凑小巧,而且性价比也非常高。图 2 显示了在锂离子电池电压范围内实现的几种不同 WLED 正向电压条件下 TPS75105 的效率据。TPS75105 的LED 效率等同甚或优于其他的 WLED 驱动器解决方案。图 3 演示了在锂离子电池的放电曲线范围内 TPS7510x 的 LED 效率。对于三条曲线而言,整个放电范围内的平均效率超过 80%。当 VLED=3.3V 时,效率可高达 90%。

网友:
3.中型尺寸的LCD背光驱动电路图

描述TPS61165 具备 40V 的集成型开关FET,是一款可驱动多达 10 个串联LED 的升压转换器。该升压转换器允许采用普通照明领域的高亮度 LED,固定运行频率为 1.2MHz,开关流限为0.7A。如下列典型的应用原理图所示,采用外部检测电阻器 RSET 可设置默认的白光 LED (WLED) 电流,而且可将反馈电压稳定在 200mV。LED 的电流能够通过单线数字接口 (EasyScale™ 协议)由CTRL 引脚控制。此外,还可以在 CTRL引脚上施加 PWM 信号,以便由占空比来确定反馈参考电压。

无论是数字还是 PWM 模式,TPS61160/1 都不会在猝发状态下提供LED 电流,因而也就不会在输出电容上产生音频噪声。在开路 LED 保护情况下,TPS61165 具备的集成型电路系统可以防止输出超过最大绝对额定值。TPS61165 采用带散热焊盘的 2 X 2 毫米QFN 封装,空间占用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