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3.0 sp1无法激活,紧急求助

楼主:
本应该支持正版的,无奈囊中羞涩。只能用破解

我是在windows server2008 64位系统上安装的Quartus II 13sp1,路径没有中文和空格这个可以确认。

我用的文件一些记不清了,应该是从官网上下载的文件,我记得在两台windows 8.1 64 电脑上成功破解过。

这个是我用的文件,

下图是分别用X86、X64的破解器其破解那个dll文件生成license文件,在Quartus II中license setup里面设置,但是红圈里面一直不变。

求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老是不能激活?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还有其他软件也是需要破解的,所以系统的时间是不正确的,晚了一年半是2014年的日期。是这个影响么?

不过以前在这个电脑上也装过Quartus,那时候正常,后来重装过系统,就一直没有装Quartus,最近才重新安装的。

求大神

网友:
昨天刚装的

引用一下说明文件

#用Quartus_II_13.0_x64破解器.exe破解C:\altera\13.0\quartus\bin64下的sys_cpt.dll文件(运行Quartus_II_13.0_x64破解器.exe后,直接点击“应用补丁”,如果出现“未找到该文件。搜索该文件吗?”,点击“是”,(如果直接把该破解器Copy到C:\altera\13.0\quartus\bin64下,就不会出现这个对话框,而是直接开始破解!)然后选中sys_cpt.dll,点击“打开”。安装默认的sys_cpt.dll路径是在C:\altera\13.0\quartus\bin下)。

#把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您老的网卡号替换(在Quartus II 13.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下面就有NIC ID)。

#在Quartus II 13.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License file,最后点击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装的

引用一下说明文件

#用Quartus_II_13.0_x64破解器.exe破解C:\altera\13.0\quart ...

我用的是这个破解器,就是我生成license后在软件里选中那个license,还是不能激活

网友:
有两个注意事项

首先,
64位系统 使用X64破解器,文件在 X:\altera\13.0\quartus\bin64
32位系统 使用X86破解器,文件在 X:\altera\13.0\quartus\bin

其次,
生成的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您老的网卡号替换(在Quartus II 13.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下面就有NIC ID),
两处需要替换

#在Quartus II 13.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License file,最后点击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注意事项

首先,
64位系统 使用X64破解器,文件在 X:\altera\13.0\quartus\bin64
32位系统 使用 ...

关键是我也是这么干的,在windows8.1  64位系统我都成功了,但是就在这个sever2008上老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