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用的加热器有哪些?

楼主:
实验中需要给某个器件创造不同的温度环境,0~70度,来看它的温度特性,有什么仪器可以达到这个要求么?

网友A:
一般的高低温箱都可以的。只是变温速度,精度有差异。我们做过简易的,买了一个高温箱,到150度的,买了一个低温箱到 -50度,跟冰柜差不多。一共才3000不到。

没有设备,实验的器件和实验器材各种电表示波器方便携带的话,可以去一些专门做高低温试验的实验室,或用实验室的设备只带DUT去也可以的。

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高低温箱都可以的。只是变温速度,精度有差异。我们做过简易的,买了一个高温箱,到150度的,买了一 ...

谢谢建议,有没有简便一点的办法,我们不需要精确的温度控制,只是提供一个不同于常温的温度环境就可以,本来我想的是直接调节空调的温度,但是只能调节到30多度,我想要调到50度左右的温度。

网友:
弄个可调温烤箱就行

网友:
如果真的不需要精度的话,我都是直接靠近电烙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建议,有没有简便一点的办法,我们不需要精确的温度控制,只是提供一个不同于常温的温度环境就可以, ...

那要不然搞一个电热吹风也行
旁边放着温度计,观察一下,这个应该较快,或者你电烙铁带热风枪,也可以调到50度吹,哈哈。

网友C:
要求高,用恒温箱。要求低,弄个电吹风足矣,配合红外温度计测温即可。前几天在某东购入两只红外体温计,118一只,满199减100,合68一只,于是毫不犹豫的购入。该红外体温计有测物功能,测物温度范围0-100度,还可以设置补偿,我就是看上这个功能和价格才购入的。

网友D:
这个用热风枪就可以了,用热风枪吹一会。调好档位,注意控制一下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热风枪就可以了,用热风枪吹一会。调好档位,注意控制一下温度。

需要加热的仪器datasheet上面说工作温度不能超过70度,这是很贵重的仪器,热风枪会不会不大稳定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求高,用恒温箱。要求低,弄个电吹风足矣,配合红外温度计测温即可。前几天在某东购入两只红外体温计,11 ...

点温枪?
还是热成像仪?
看到红外+测温总是特别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热的仪器datasheet上面说工作温度不能超过70度,这是很贵重的仪器,热风枪会不会不大稳定吹坏了。

工作温度不能超过70度,温度范围好小啊,既然如此,那还是谨慎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温枪?
还是热成像仪?
看到红外+测温总是特别敏感~~

是用红外温度传感器做的,远没有热成像仪那么高级但精度并不差,只是仅能测一个点,距离过远就可能会带来误差。这类测温仪器叫“点温枪”可以,但不规范,叫“红外测温计”或“红外温度计”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