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LaunchPad无法仿真了

楼主:
432的LaunchPad,前几天还可以连上的,今天突然不行了,不论是自己建立的Project还是TI给的例程;Keil也连不上了,复位换USB口都没有用,板子的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

有没有坛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啊?

CCS6.1的:

Keil5的: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俺的板子是可以的,看看,能不能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你的launchpa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俺的板子是可以的,看看,能不能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你的launchpad吧

原来是我把开关拨到外部调试器那里了,真是无语啊

网友:
哦,其实没必要用外部仿真器的,这个自带的还算比较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