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103RBT6作为数据采集的控制芯片,如何定义数组来存放数据?

楼主:
使用stm32f103rbt6作为数据采集的控制芯片,Flash为128k,内存20k。现需要定义一个数组dat[4096]来存放采集到的数据,数据的总大小为4k,我在程序定义了这个数组,貌似没有任何作用,不知这个数组该如何定义?最终定义的数组会被存放到哪里?求指导  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要从哪里说?

网友:
没起作用?

网友:
我现在外扩一个SPI接口的FLASH(W25Q128),但不知如何将数组dat[4096]数据存入?

网友A:
是的,我现在外扩一个SPI接口的FLASH(W25Q128),但不知如何将数组dat[4096]数据存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现在外扩一个SPI接口的FLASH(W25Q128),但不知如何将数组dat[4096]数据存入?

一个page有256个字节
一个sector有16个page
一个block有256个page
w25系列应该都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page有256个字节
一个sector有16个page
一个block有256个page
w25系列应该都是这样吧

是这样的!
/* 发送缓冲区初始化 */
uint8_t Tx_Buffer[] = " 欢迎使用STM32产品";
uint8_t Rx_Buffer[BufferSize];
__IO uint32_t DeviceID = 0;
__IO uint32_t FlashID = 0;
__IO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 FAILED;

// 函数原型声明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PI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72);
        /* 配置串口1为:115200 8-N-1 */
        uart_init();

        /* 2M串行flash W25X16初始化 */
        SPI_FLASH_Init();

//        TEST();

        /* Get SPI Flash Device ID */
        DeviceID = SPI_FLASH_ReadDeviceID();

        Delay( 200 );

        /* Get SPI Flash ID */
        FlashID = SPI_FLASH_ReadID();

        /* Check the SPI Flash ID */
        if (FlashID == 0xEF4018)  /* #define  sFLASH_ID  0xEF4018 */
        {

                /* Erase SPI FLASH Sector to write on */
                SPI_FLASH_SectorErase(FLASH_SectorToErase);

                /* 将发送缓冲区的数据写到flash中 */
                SPI_FLASH_BufferWrite(Tx_Buffer, FLASH_WriteAddress, BufferSize);
                printf("\r\n 写入的数据为:%s \r\t", Tx_Buffer);

                /* 将刚刚写入的数据读出来放到接收缓冲区中 */
                SPI_FLASH_BufferRead(Rx_Buffer, FLASH_ReadAddress, BufferSize);
                printf("\r\n 读出的数据为:%s \r\n", Tx_Buffer);
//
                /* 检查写入的数据与读出的数据是否相等 */

        }

        SPI_Flash_PowerDown();
        while(1);
}
现在Tx_Buffer[]数组中存入的是字符串,而我需要的是将dat[4096]里的数据存入,dat[4096]里是光电探测器模块采集到采样值,每一个数组里存放一个字节,共占4096字节。不知如何将Tx_Buffer[]和dat[4096]关联起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