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TI官网下载430例程

楼主:
在官网没找到下载界面啊,大家可以告诉我方法么?我要找MSP430F167的例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product/MSP430F167/toolssoftware

我用的是IAR  C语言例程,没看到啊。。

网友:
学习TI 430代码例程最好的办法是安装TI 的CCS,目前最新版本是6.几了
然后选择Browse example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IAR  C语言例程,没看到啊。。

software目录下第一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ftware目录下第一个就是!

看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