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片调理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应变片调理电路,图中的RV代表应变片,有没有高手帮忙定量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应变电阻和三支固定电阻构成电桥,电桥的不平衡输出经二级放大后输出。
RV1猜测用来调整输出零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变电阻和三支固定电阻构成电桥,电桥的不平衡输出经二级放大后输出。
RV1猜测用来调整输出零点。

两级放大倍数是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级放大倍数是多少啊?!

第二级是典型的反相放大电路。
第一级,注意到C15的存在,所以在C15容抗可以忽略(远小于R13//R17)的频率范围内,也是典型反相放大电路。因为R18远大于R16//RV2,故R16//RV2通常可以忽略,要求很准确计算时可以将R16//RV2计算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是典型的反相放大电路。
第一级,注意到C15的存在,所以在C15容抗可以忽略(远小于R13//R17)的频率 ...

我这里RV2是应变片,输出经AD采样后一直是0X00,无论怎么折应变片都显示是0X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是典型的反相放大电路。
第一级,注意到C15的存在,所以在C15容抗可以忽略(远小于R13//R17)的频率 ...

不知道你有没有实用的应变片电路,可以给我借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RV2是应变片,输出经AD采样后一直是0X00,无论怎么折应变片都显示是0X00

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交流低电压档接到第一级输出端,折应变片,看看第一级输出是否有变化(可能变化相当小)。

网友:
此电路第二级输出端对地接了支电容,这通常是运放使用的禁忌。

网友:
楼主  应变片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