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通用定时器

楼主:
   请问STM32  通用定时器可以设置把定时频率设置到2M吗?

网友A:
这个就去看一下,手册里定时器相关寄存器的描述吧,时钟源,分频什么的,根据公式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你是指溢出频率还是指定时器时钟源频率?
溢出频率可以设到2M但是溢出时很难做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溢出频率还是指定时器时钟源频率?
溢出频率可以设到2M但是溢出时很难做事情了.

我想用定时器做步进马达驱动,想把频率做到1M,所以这有这个要求!现在重新计算,是我错了,只要能做到96K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样相当于我的定时器中断周期是180K,要求也有点高,并且是用两个定时器,不知道这样能忙得过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相当于我的定时器中断周期是180K,要求也有点高,并且是用两个定时器,不知道这样能忙得过来不!

180K可以,做完就回不要死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去看一下,手册里定时器相关寄存器的描述吧,时钟源,分频什么的,根据公式计算一下。就行了。

我实践了一下,可以做到50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K可以,做完就回不要死延时

只有判断,不延时,但是有串口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