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量传感器

楼主:
请问下论坛有朋友自己设计流量传感器的嘛?或者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流量传感器可以介绍下呢?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流量传感器”,通常称“流量计”。
流量计有多种,不过你要是打算自己设计,是办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流量传感器”,通常称“流量计”。
流量计有多种,不过你要是打算自己设计,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呢?

网友A:
前面说过,流量计有几十种,各自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各种不同的流量计,工作原理也不同,有利用机械运动的,有利用超声的,甚至有利用核磁共振的。
例如家中使用的水表,就是一种流量计,煤气表也是一种流量计。这样的流量计,想要加入电脉冲输出,自行生产,非有每年几万台几十万台的市场不可。
可以小批量生产的,可能只有电磁流量计,但校准很困难。

网友B:
上1688看看,这种东西有没有。一般这种东西,你可以尝试先求助16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过,流量计有几十种,各自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各种不同的流量计,工作原理也不同,有利用机械运动的 ...

目前我们产品用的就是电磁流量计,不过精度和安装两方面都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1688看看,这种东西有没有。一般这种东西,你可以尝试先求助1688

其实我更想看看论坛有没自己设计传感器的,可以相互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更想看看论坛有没自己设计传感器的,可以相互交流下。

恩恩,这个可能不会太多。如果实在不行就上1688 看看是否是你需要的。有些卖家他可能会提供一些建议的参考电路给你。但是这样的卖家不多。

网友D:
楼主应说清楚用途和要求,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说清楚用途和要求,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净水机测试水量,要求就是精度越高越好   不知道chunyang对于水流量传感器了解嘛?水流量传感器主要由铜阀体、水流转子组件、稳流组件和霍尔元件组成。它装在热水器的进水端用于测量进水流量。当水流过转子组件时,磁性转子转动,并且转速随着流量成线性变化。霍尔元件输出相应的脉冲信号反馈给控制器,看不同系列的传感器原理都差不多,但是精度和测量范围相差还是挺大的,不清楚这个技术难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净水机测试水量,要求就是精度越高越好   不知道chunyang对于水流量传感器了解嘛?水流量传感器主要由 ...

那么用水表的传感器即可,结构就是你说的那样,精度方面一是要找合适的产品,二是流体回路的结构要合理。至于说“精度越高越好”,这个显然不是做产品的工程师该讲出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净水机测试水量,要求就是精度越高越好   不知道chunyang对于水流量传感器了解嘛?水流量传感器主要由 ...

按照你的叙述,这不是电磁流量计,就是简单的转子流量计。
普通家用自来水水表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因为你的流量计测量的是冷水而不是热水,而且没有食品卫生的要求。
普通家用水表并没有电脉冲输出,你想办法读出水表转子转过多少转即可,例如使用水表壳外的发光管和光电管。

网友:
水流量传感器 感觉不难找,难的是楼主不知道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