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导通电流问题

楼主:
这是一块电池的保护板,4个mos并联是一组,AOD4185规格书上ID电流是40A,为什么4个MOS管并联后的厂家说输出电流才20A呢,并联后不是电流更大吗,而且20A的时候温度就有70多度了,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并了这么多过的电流才这一点

网友:
40A是“最大允许值”,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是40A。
四支管子并联,导通电阻并联。假定导通电阻29毫欧,四支并联是5毫欧(高温时比此值要大)。通过20A电流,功耗是2W。你的照片中未使用散热器,2W耗散达到70度应该正常。

网友:
这是个问题

网友:
先对厂家的说法表示质疑
四颗MOSFET并联,其实并不算最多的,大功率汽车充电的电路保护中管理中,MOS管多管并联多了。
如maychang所言,40A是“最大允许值”,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是40A。
当然做好了要比20A大。
感觉主要还是均衡问题。比如,4个MOS电路设计PCB板布局必须对称,紧密布局。
还有就是增加PCB铜箔厚度和宽度,还要重视散热等等

网友:
有可能是你铜太薄或者过孔不够,PCB温升把MOS烤热了,MOS的温度和电流是负相关的,温度越高,过的电流越小,现在这个样子,既然你PCB已经开窗了,焊上几根铜线或者镀锡试试看
之前一块板子MOS烧到130度的还在正常工作,寿命什么的就不知道的

网友:
需要更大电流,换合适的管子,注意导通内阻和额定工作电流。大电流的MOS管不是那么小封装的,而且散热很讲究。

网友:
规格书上面描述的ID 40A是有条件限制的(如PW、占空比),而不是持续电流40A,我们在设计PCB板主要考虑的是持续电流,LZ可以了解一下中国军用标准《元器件降额准则》、散热孔大小及间距、铜箔厚度、走线宽度、元件摆放、打散热硅胶等方法综合考虑,大电流还需实际测试数据,得到合理的方案。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解答了我的疑惑,主要是对mos管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