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 TI芯片LM2596可调降压设计

楼主:
LM2596TI的一个比较著名的降压开关电源芯片,大部分电源设计工程师都比较熟悉。以前都是看PDF手册进行设计,然后进行画原理图,或者修改参数进行设计电路。
自从TI 有了在线设计工具WEBENCH工具以来,设计这些降压电路就更加方便顺手,今天在电子工程世界论坛(eeworld.com.cn)发帖,对比一个在线设计和以前做过的一个LM2596可调降压电路设计,总得来说,还是webench在线设计工具比较方便,灵活,快速等等特点。

1.认识LM2596
LM2596开关电压调节器是降压型电源管理单片集成电路,能够输出3A的驱动电流,同时具有很好的线性和负载调节特性。固定输出版本有3.3V5V12V,可调版本可以输出小于37V的各种电压。

2.该器件内部集成频率补偿和固定频率发生器,开关频率为150KHz,与低频开关调节器相比较,可以使用更小规格的滤波元件。由于该器件只需4个外接元件,可以使用通用的标准电感,这更优化了LM2596的使用,极大地简化了开关电源电路的设计。其封装形式包括标准的5TO-220封装(DIP)和5TO-263表贴封装(SMD)。
3.利用webench进行常规电源降压设计
登陆TI网站,
进入LM2956webench的设计过程:
软件分别进行2套设计
     方案1: 设计参数:输入DC24V(范围20—26V),输出5V,3A;
     方案2:设计参数:输入DC12V(范围10-15V),输出5V,3A;
4.设计过程
(1)  进行第一方案设计
进入设计页面,输入参数
输入DC24V(范围20—26V),输出5V3A

按照WEBENch的设计步骤,开始设计
原理图如下

设计后的PCB热仿真顶层示意图

这次设计的元件BOM表情况

电路设计一些参数结果

软件设计的又软件进行的一些参数对比,包括输出电压纹波,电流纹波,效率等曲线,这里进行部分截图

设计的Altium格式的原理

Altium格式的PCB

Altium格式的PCB图的3D图

网友:
(2) 现在进行第二套方案的设计

设计参数:输入DC12V(范围10-15V),输出5V,3A;

进行设计

网友:
(3)实际电路可调电源LM2596adj电路设计和测试
一,说明:下面要展示的是前几年设计的一个可调电压供电模块,用的是LM2956 ADJ可调,当时是主要是参考PDF资料进行的电路设计,电路相当的简单,使用了一个可调电位器,其他电路基本就是照抄PDF的典型电路,整个电路是按照1-1.5A设计的,做出后,效果还不错,装在一个12V电池供电的电路中,按芯片满载最大输出3A时纹波70-80mV,感觉相当的满意了,当时用标准器件测试效率为82%,基本满意,这次准备过载测试一下,测试一下不同输入电压下,输出5V的情况3A的情况。
二,准备,:没有找到当时的完整板子,缺少电解电容和电感,今天在废旧板子堆里扒拉出来,贴片电容没有装,找两个一般电解电容,电感没有找到环形绕制电感,用的贴片功率电感,估计效率和纹波上会有损失。又找出设计的电路图,重新加电,测试的结果也给大家贴出,现在给大家贴出来,和部分测试的照片。

1.电路原理图

AD格式

PCB 图

PCB的3D显示

实际电路板
把电容和电感焊接后,准备要测试的板子

输入9V,输出5V1A的测试

输入12V 输出5v 1A的测试

输入12V 输出5V1.5A的测试

24V1A测试

24V3A测试

测试的结果:输入9V,输出5V1A,效率83.2%,纹波72mV

输入12V,输出5V1A,效率84% ,纹波75mV

输入12V,输出5V3A效率74%,纹波79mV
输入24V,输出5V1A,效率80% 纹波73mV
输入24V,输出5V3A,效率76.6%  纹波85mv
满载电流3A时效率下降。纹波也比较大。
对比使用webench的设计结果,纹波和效率的曲线,可以看出,webench的设计效率和纹波性能还是比较高的。

三,总结:这次对比测试,感觉以前设计的这款可调电源模块,在效率和纹波方面和webench设计的还是有一点差距,不过,前文也提到,电感和电容用的一般的电感,没有按照设计电路的原有器件装配。通过webench的对比,已经发现了不小的缺点,同时,也发现webench设计电路的快速,便捷和对比性,如果用其他芯片做一次对比,可能就放弃使用LM2956,使用更多软件根据成本,效率和占用面积推荐的更多的芯片。

但已经感觉到了用webench设计出来的电路的魅力,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多的使用好这个工具。

网友:
楼主,您好。 可以加下我QQ吗,有问题想请教下, 504646743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