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和nrf2401带宽不匹配

楼主:
由于摄像头采集数据速度特别快,导致和nrf2401带宽不匹配。但是不打算采用很大的buffer,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
不知道呀!顶你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不太行,换个wifi咋样
可以了解一下目前四轴航拍采用的那个标准wifi,直接支持摄像头接口,算是定制品
可能适合你

网友:
nrf2401它的带宽为2.4G----2.512G,摄像头的不知道多大

网友:
楼主说的带宽是 图像数据的床送带宽把,

Datasheet上说,单向也就1Mbps,传图像不够啊。
In direct mode the nRF2401 works like a traditional RF device. Data must be at
1Mbps ±200ppm

2.4G----2.512G 应该是无线传送时候占用的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