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llegro制作焊盘无法保存【已解决】

楼主:
姑娘正在学习如何使用allegro~~
开pad designer制作焊盘,制作完焊盘后点击了另存为选项可是却没有跳出保存方框来~~连续试了几遍也不行。。然后界面底部有个warning搞不懂,,不知是什么问题。求好心的大侠帮忙指导解答下下~~非常感谢~~
选择了另存为后界面如下图:

ps:不管是用另存为方式还是直接保存方式都是无法保存的~~

网友A:
菇凉,着急这个干吗。于博士的1~15讲可是原理图哦,慢慢来。可参考百度经验: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91f5db1b32de8d1c7f05e3d4.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菇凉,着急这个干吗。于博士的1~15讲可是原理图哦,慢慢来。可参考百度经验:http://jingyan.baidu.com/art ...

已经看完原理图了啊啊啊啊啊~~就是在学焊盘制作了啊啊啊啊~~可是无论怎么保存就是没文件啊啊啊。。我用了先新建文件再改了焊盘保存,,结果保存完还是没有文件啊啊啊。。。。。就好像保存键失灵了的感觉。。。。。只找到jrl文件,点开jrl文件有提示说你制作的焊盘没保存修改中。。。。。。。。。吐血吐血。。。。。百度不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C:
没看懂 ,是不是内容少填,或者因为板框太小呀

网友:
我是不是该用快捷键试试看。。。。不过快捷键是ctrl+s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看完原理图了啊啊啊啊啊~~就是在学焊盘制作了啊啊啊啊~~可是无论怎么保存就是没文件啊啊啊。。我用了 ...

不知道 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不要太急躁,慢慢来。我刚给你了文库的一个文章,你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不要太急躁,慢慢来。我刚给你了文库的一个文章,你参考下。

你发的那个我之前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 ,是不是内容少填,或者因为板框太小呀

板框?不理解。不过我明明是照着视频教程一步步一样操作的呀。感觉就像是save跟save as 选项失灵的感觉。就是保存不了。我后来又用了新建的方法,就是先建好文件然后再设置焊盘具体信息。然后我改好焊盘信息又保存了下,然后开了open打开文件看保存的地方有没有焊盘文件(后缀应该是.pad),发现还是没有焊盘文件,只有一个pad designer后缀是jrl的文件,打开这个文件有提示说焊盘修改后没有保存:

网友D:
Parameters截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rameters截个图看看

大侠,图在这~~~麻烦帮我看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那个我之前看过了。。

恩,你不要着急。相信会有人帮助你的,但是阿狗这个软件我没接触过太多。帮不到你太多。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自我猜测找到的原因:
因为16.6版本中设置方形焊盘需要把长宽都设置清楚,但是我在操作的时候只有设置了宽度,所以一直无法保存。跟着学习的视频教程里用的16.5的版本,这个版本应该是在没有宽度情况下默认长宽一致了我估计。。。

网友:
个人把长宽都设置上之后就可以正常保存了~~~重复实验了下只设置长度不舍宽度又报错无法操作,添上宽度就又可以保存了。。吼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我猜测找到的原因:
因为16.6版本中设置方形焊盘需要把长宽都设置清楚,但是我在操作的时候只有设置了宽 ...

你的意思是视频中16.5只要设置其中一个(长或者宽)就够了,不会吧。如果是这样,普通的那种长方形的矩形焊盘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视频中16.5只要设置其中一个(长或者宽)就够了,不会吧。如果是这样,普通的那种长方形的矩形 ...

不是,我的意思是,16.5版本应该是在只设置一个长度的时候默认为是长宽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的意思是,16.5版本应该是在只设置一个长度的时候默认为是长宽相等。

这个就不知道了,等下我们讨论,这个老师有个问题我们在探讨

网友E:
设置的尺寸问题,不能都弄成大小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设置的尺寸问题,不能都弄成大小一样的。

是在说阻焊层和助焊层的焊盘尺寸吗?设置一样的可以哦。我是之前只设置了width没设置height,现在两个都设置了,然后各层尺寸一样的就也可以保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在说阻焊层和助焊层的焊盘尺寸吗?设置一样的可以哦。我是之前只设置了width没设置height,现在两个都 ...

助焊层不是应该大点嘛。。。好像以前也遇到过一次,不知道最后怎么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助焊层不是应该大点嘛。。。好像以前也遇到过一次,不知道最后怎么弄好的

恩恩恩。正常弄是应该大一些的来着。。估计你后面修改了下尺寸就可以了吧。。听说cadence是很严谨的。吼吼。

网友F:
就是把焊盘什么长度要设置长一点  一年前我搞这个 估计还记得请 现在不做硬件了 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把焊盘什么长度要设置长一点  一年前我搞这个 估计还记得请 现在不做硬件了 记不清了

恩恩恩。明白了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