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8025T日和秒每次都读的是32,明显不对

楼主:
其他读写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求帮助

网友A:
别的位读的对吗?如果有的对有的不对,一般都是因为读的地址不正确,或者读的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操作,,没有用过RX8025T,不清楚具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位读的对吗?如果有的对有的不对,一般都是因为读的地址不正确,或者读的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操作,,没 ...

嗯,就是有的对,有的不对,读的地址我也是查过了,我再仔细看看你说的特殊操作,谢谢你的点拨

网友:
楼主在吗,怎么解决的,我读到的数全是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