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2系列与F103系列在使用上。软件编译,库有什么不同?

楼主:
之前用过stm32F103VBT6,用keil编译,然后用所给的固件库。
现在要做一个项目,要低功耗,初步选择的是L152RE芯片的开发板,有没有使用过的,这个跟F系列的使用有什么不同,希望帮忙解答一下,比较着急

网友A:
别哭,别哭,给你顶顶

网友B:
使用上基本没多少区别的,L就是功耗低一些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哭,别哭,给你顶顶

解答一下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上基本没多少区别的,L就是功耗低一些罢了~

库函数的使用,相关的配置方式,软件的编译,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区别呀,您有没有什么好的L系列学习资料呢?谢谢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