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利用串口发送float型数据到电脑?

楼主:
MSP430如何利用串口发送float型数据到电脑?有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发送float数据类型的方法,小白,求指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A:
串口基本上是按字节发送。要发送浮点型的数据,我用过几种办法,一个是直接发送ASCII,另外还可以用union语句将float型分解成几个char类型的数据然后发送。
接收方再用同样的方法组合这些数据即可。
union {
                        uint8_t chbuf[4];
                        float fbuf;
                        }Float_num;
                         Float_num.fbuf=(float)Something;
                         *(ch+0)=Float_num.chbuf[0];
                         *(ch+1)=Float_num.chbuf[1];
                         *(ch+2)=Float_num.chbuf[2];
                         *(ch+3)=Float_num.chbuf[3];

网友:
用指针也是可以的,道理跟楼上的一样,定义一个uchar的指针。把float数据的地址给他,注意强制转换指针类型。然后按uchar的指针一个一个发就行了,到接收端反过来,把uchar的地址给float型的指针。

网友:
我之前是将float乘以一定倍数转化成int型,再按字节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基本上是按字节发送。要发送浮点型的数据,我用过几种办法,一个是直接发送ASCII,另外还可以用union语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