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稳压IC 哪个型号较适合MSP430呢?

楼主:
最近在作一个给老年人用的简易红外遥控器
想用三节7号AAA电池来作电源
故会需要把3.3v~4.5v的输入电源转成稳定的3.3v
并且待机功耗(<10uA)时的转换效率还可以的稳压IC
已经找到有LP2951、LM3480-3.3、LM3940这几个LDO
只是不知道哪款会比较适合这样低功率的使用情况

也有想过直接给MSP430G2553吃锂电3.7~4.2v
但是考量到易用性后,暂定换7号电池而非充锂电
或者板上大大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感谢赐教了!

网友A:
2节AAA电池,我目前就这么用的。
直接用,不需要LDO
MSP430G2553的供电电压是1.8-3.6V
另外,在电压低于2.2V的情况下不能烧写程序。

网友A:
对了,我用的是AA电池而不是AAA电池,没有验证过AAA电池是否能直接用(因为我只找到了AA电池的电池盒,没有找到AAA电池的电池盒)。
另外,904nm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功耗不小,建议慎重考虑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用的是AA电池而不是AAA电池,没有验证过AAA电池是否能直接用(因为我只找到了AA电池的电池盒,没有 ...

你说的AA电池就是普通的5号电池也属于AA电池 是吗? 直接会不会不是太好,加个滤波电容和二极管会不会好点。

网友:
这个遥控器即使用电池了,再加个ldo也是可以的。就用LM1117-3.3V或者LM317 都可以的。

网友B:
要是成本要低些的,可以选择AMS1117或者LM1117的,成本不敏感的可以用TPS系列

网友:
红外遥控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节AAA电池,我目前就这么用的。
直接用,不需要LDO
MSP430G2553的供电电压是1.8-3.6V
另外,在电压低于 ...

感谢~
因为同时还用到蓝牙模块HC-06来连接手机
所以想说直接稳压个3.3V来用
如果没HC-06的话直接给两节AAA也是可以的

还是说用户要使用蓝牙时 再手动把第三节AAA切换进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用的是AA电池而不是AAA电池,没有验证过AAA电池是否能直接用(因为我只找到了AA电池的电池盒,没有 ...

目前我用两颗940nm,一共给它们50mA的发射电流
即便如此红外的遥控距离、广度还是不高
明天换950nm的红外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成本要低些的,可以选择AMS1117或者LM1117的,成本不敏感的可以用TPS系列

Ok~ 毕竟是较常见的型号

网友C:
是的,红外线学习型遥控器
主要功能为记录一连串的遥控器讯号再一键发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红外线学习型遥控器
主要功能为记录一连串的遥控器讯号再一键发射

为什么不用2节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 毕竟是较常见的型号

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2节电池直接供电?

因为同时还有其它需要3.3V的模块(蓝牙HC-06)
所以想说直接稳压个3.3V一起用

网友E:
这个为啥要用MSP430来做?430贵啊,可以考虑下别家的,便宜啊,功耗也不高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为啥要用MSP430来做?430贵啊,可以考虑下别家的,便宜啊,功耗也不高

只学过MSP430G2553 还有80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同时还有其它需要3.3V的模块(蓝牙HC-06)
所以想说直接稳压个3.3V一起用

高大上啊,红外学习 + 蓝牙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
我之后又在别地方听说要选低iq值的LDO
也就是无输出时所耗的电流
最后选了TPS78233这颗iq值为500na,原价0.25美刀的LDO

网友:
在论坛发帖,让网友亲历了选型过程,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