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小米手环

楼主:
今天收到小米手环,msp432launchpad的的奖品。

小米一贯风格的包装

开箱第一印象

打开内盒。手环本体卡到内盒的上盖上。

全家福。手环,充电器,手链,说明书

手环插到充电器上的样子

手环安装到手链上之后的样子,也就是一般呈现的样子

手环后面按扣上的TI标志。让我没有忘记这个TI的奖品,里面的传感器和BLE芯片可能是TI提供的哦。合作伙伴嘛

带上手环的样子

本来手机是不支持的。不过最近小米提供了红米Note 3G版的MIUI V6开发版,虽然可能不稳定,但是比较能用上手环了。感觉还不错。试了试自动解锁功能和计步的功能,还挺好用,计步比较准确。当然较真的说甩手或者慢走记不准的我就不多说了,比较他不是人,不能苛求太多了。

网友A:
第四张图中,那个usb的插头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张图中,那个usb的插头是干什么用的

充电啊

网友A:
哦哦,不错,带上看起来很霸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不错,带上看起来很霸气。

里面能藏点儿暗器就更霸气了
比如上面的三个LED 能多一些,能显示时间就更好了,平时不现实,抬手的时候才显示一下。我怀疑里面的芯片用的是CC2540,管脚可能不够。

网友C:
听用过的人说,最有用的功能就是闹钟,振动模式可以不影响其他人,其它的功能用处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能藏点儿暗器就更霸气了
比如上面的三个LED 能多一些,能显示时间就更好了,平时不现实,抬 ...

藏暗器?武侠小说中的情景。
里面是什么芯片,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听用过的人说,最有用的功能就是闹钟,振动模式可以不影响其他人,其它的功能用处都不大。

解锁手机的功能也不错,还有来电提醒不影响他人比较实用,手机可以从此静音了。
至于运动功能,个人感觉确实用处不大。除非健身数据控们,可以用来比走了多少步,消耗多少热量,这个数据反正也不太准确,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锁手机的功能也不错,还有来电提醒不影响他人比较实用,手机可以从此静音了。
至于运动功能,个人感觉 ...

主要感觉手环既不够好看,也不舒适。功能上还是单一,如果离开手机,基本就没有用处了。

网友:
89,1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感觉手环既不够好看,也不舒适。功能上还是单一,如果离开手机,基本就没有用处了。

确实如此,不过功能多了耗电量就大了。电池大了体积和重量就大,长期佩戴的舒适性也就下降了。
我感觉加的显示时间的功能还是比较有用的,再加个太阳能充电就更好了

网友:
端午节公司也发了一个,用了一会就扔柜子里了
一来是不好看,
二来是功能太鸡肋,睡觉时谁还带个手表,其他功能对于个人也没什么用

网友:
你自己留着,实用性不大,,,,,,,太初级产品了

网友:
藏暗器?武侠小说中的情景。
里面是什么芯片,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
真有想法啊

网友D:
好像是米3以上的机子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米3以上的机子才能用啊

MIUI V6,也就是安卓4.4以上的系统。满足这个条件就行了。现在红米系列的4G版的也可以用了。

网友:
拆解可以拿这里分享,这种帖子适合拿到ZOL上分享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个是上次的奖品,手环官方价格应该是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