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320DAC23加TPA2010D1输出到扬声器破音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尝试了很多种扬声器,某宝上买的手机扬声器,只有一种可以正常播放音频,其余全部破音,音质很差,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声音开小后,还 “ 破 ” 吗?

网友:
先用常规的小扬声器(就是过去收音机、录放机以及现在的小音箱里用的)试,注意音量、音质,只有音量、音质都没问题,换用微型扬声器就肯定不会有问题。音质太差、音量过高都是可能的问题,另外注意扬声器阻抗与功放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