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软件每次开机都要重新破解【已解决】

楼主:
抹把泪~~~最近在学allegro软件。安装破解就折腾的要吐一口老血,终于表示可以用上啦。
但是经过两天的使用发现一个问题。。软件破解后可用,但是每次电脑关机了下次开机又会提示说软件没有license,也就是表示没破解。又得重新破解一遍。想不通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现象。是破解的手法有问题??还是我的电脑本身哪里缺了什么之类的有问题?求大家指点迷津。
另外破解软件和安装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两个从坛友那边拿的,他也装了没有我在这样的现象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环境变量看一下,注意运行的时候尽量是管理员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看一下,注意运行的时候尽量是管理员权限

环境变量看过了,环境变量没有变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看一下,注意运行的时候尽量是管理员权限

这个运行的时候要尽量管理员权限是为什么啊

网友B:
开机有个启动项你是不是禁止它开机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有个启动项你是不是禁止它开机启动了?

啊!虽然我没设置过,但是金山可能自己禁止他开机了,,非常感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