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你最喜欢的TI DSP资料或型号,赢精美好礼!

楼主:
活动详情>>DSP学习季开学了,推荐你最喜欢的TI DSP资料!

活动时间:
即日起——2015年7月31日

如何参与:
1、登陆或注册myTI登入TI官网。
2、点击此处进入TI DSP页面,将自己最喜欢的TI DSP资料在活动贴跟帖分享给大家。
3、参与要求:向网友推荐自己喜欢的TI DSP资料及相关链接,用自己的话描述推荐理由
4、请 完善表单各项信息,信息完整者将额外获得10元话费。

关于评奖:
我们将根据大家对TI DSP的推荐理由将评选出:
一等奖8名,奖品为智能运动手环
二等奖10名,奖品为户外折叠包
三等奖10名,奖品为电烙铁套装
四等奖20名,奖品为手机自拍杆
五等奖20名,奖品为小米LED随手灯
如无合格人选,EEworld有权保留奖项空缺。活动最终解释权归EEworld所有。

网友:
推荐DSP:OMAP-L138
推荐理由:集成了C674X DSP核心 ARM926EJ-S ARM核心。最高主频456MHz。高性能C6000系列。集ARM和DSP优势于一身,有专门的并行接口可以外接FPGA活着高速并行AD。无论是针对电力等行业的高速数据采集还是视频处理都可以使用。最重要的是性价比灰常高。相比其他C6000的DSP来说,这款芯片功耗很低,适合嵌入式移动终端。TI提供了丰富的例程。
官方资料链接OMAP-L138

正在使用中,欢迎交流

网友:
推荐DSP:TMS320C6748
推荐理由:C6748是德州仪器(TI)推出浮点功能的全新高性能处理器,这款芯片也是业界功耗最低的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可充分满足高能效、连通性设计对高集成度外设、更低热量耗散以及更长电池使用寿命的需求。不仅具备通用并行端口 (uPP),同时也是 TI 首批集成串行高级技术附件 (SATA)的器件。应用领域广阔,可用于 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智能电力系统、高精度仪器仪表、中高端数控系统通信设备和音视频数据处理等。

官网资料连接:查看详情

网友:
推荐使用TMS320F28335进行电机控制,
推荐理由:
我公司一直在用,效果很不错。
TMS320F28335型数字信号处理器TI公司的一款TMS320C28X系列浮点DSP控制器。与以往的定点DSP相比,该 器件的精度高,成本低, 功耗小,性能高,外设集成度高,数据以及程序存储量大,A/D转换更精确快速等。
TMS320F28335具有150MHz的高速处理能力,具备32位浮 点处理单元,6个DMA通道支持ADC、McBSP和 EMIF,有多达18路的PWM输出,其中有6路为TI特有的更高精度的PWM输出 (HRPWM),12位16通道ADC。得益于其浮点运算单元,用户可快速编写控制算法而无需在处理小数操作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前代DSP相比,平均性能提高50%,并与定点C28x控制器软件兼容,从而简化软件开发, 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
F2833X在保持150MHz时钟速率不变的情况下,新型F2833X浮点控制器与TI前代领先数字信号控制器相比,性能平均提高50%。与作用相当的32位定点技术相比,快速傅立叶转换(FFT)等复杂计算算法采用新技术后性能提升了一倍之多。
推荐学习资料:
本书可作为DSP开发应用的初、中级读者学习TMS320F28335的教材,也可为其他层次的DSP开发应用人员提供参考。

网友:
OMAP-L138
DSP+ARM核,工业控制超爽哈,
ARM核为ARM9内核-456MHz
DSP核 C647x

这货是TI新出的玩意,我有一个同事在玩,我还没玩过,听他说非常不错
接口有DDR2,USB,SPI,I2C,UART,
连接在这里 查看详情

再列一下这芯片的框图:

  • [url=]2-Way Radio[/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6548[/url]
  • [url=] [/url]

  • [url=]Barcode Scanner[/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384[/url]
  • [url=] [/url]

  • [url=]Currency Counter[/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586[/url]
  • [url=] [/url]
  • [url=]Data Concentrator[/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1007[/url]
  • [url=] [/url]

  • [url=]Infusion Pump[/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481[/url]
  • [url=] [/url]

  • [url=]Iris Scan[/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1010[/url]
  • [url=] [/url]

  • [url=]Machine Vision: Camera[/url]

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484

  • [url=]Machine Vision: Frame Grabber[/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483[/url]
  • [url=] [/url]

  • [url=]Power Quality Meter[/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587[/url]
  • [url=] [/url]

  • [url=]Power Substation Control[/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6238[/url]

  • [url=]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598[/url]
  • [url=] [/url]

  • [url=]Protection Relay[/url]
  • [url=]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1057[/url]
  • [url=] [/url]

  • Telecom Shelter: Filter Unit
  • http://www.ti.com/solution/docs/redirect.tsp?appId=604

查看详情

先就介绍到这里,,,

网友:
推荐TMS320C5517
推荐理由:
TMS320C5517超低功耗 DSP是TI可扩展性 TMS320C5000™系列中的最新一代,可提供频率高达 200MHz 的效能,进而达到更快的数据处理,适用于高要求的应用,如音讯和影片、生物辨识和其他特定分析应用。此外,随着效能的提高,TMS320C5517还可提供低待机功率和低有效功率的组合,使其成为需要分析的电池供电型便携式系统的最佳选择。
随着这款功能齐全的TMS320C5517的面世,TI的TMS320C5000™系列可以满足从入门级级50/100 MHz DSP到中档120/150 MHz DSP,再到高端200 MHz DSP的广泛需求。
特性与优势:
可实现外部传感器连接:透过连接到外部传感器,McSPI 可实现低功耗的分析。能以主模式或从模式工作,并可增加装置的标准 SPI 端口以支持更大范围的串行连结;可连接到 EIC D/A、A/D 等标准的编解码器:McBSP 是一个弹性的串行端口,能让客户链接到标准的编解码器。还能以TDM 模式实现连续的全双工通讯并支持多达 128 个通道;可简化处理器之间的通讯:通用主机端口接口 (UHPI) 是主机处理器链接到 DSP 的一种简便途径,同时允许直接读取 DSP 内存来共享组件之间的数据;可为空间受限型应用打造更小的硬件:由于TMS320C5517采用 10mm×10mm 的小型封装并能以超低功耗运行,所以客户可将讯号处理效能纳入到空间和功耗限制极为严格的系统;可增强和扩展产品系列:与 TI 超低功耗 DSP 系列的早期产品相比,TMS320C5517可提供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外围和更高的讯号处理效能。这使开发者能借助以前所用工具和软件的基本原理来添加新功能或提升现有产品系列的分析效能。
用可扩展性软件解决方案简化开发
全新TMS320C5517与TMS320C5000™系列的软件全部兼容,允许现有客户轻松利用新功能和 200 MHz 的运行频率。除了软件兼容性,TI还可提供完整的工具链,包括一个完整的芯片支持数据库,客户可用来创造他们的设计。并可从TI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和TI E2E™ 社群得到提示,从中获取适合自己设计的意见、建议和支持。例如,作为第三方开发者之一的 SNAP传感器技术公司 (SNAP Sensor technology) 可用其特定的硬件、软件和视觉模块,协助将TI的这款DSP 转变成机器视觉解决方案。

网友:
用了好多年了,TMS320F2406,它还是我手心里的宝啊!

网友:
推荐DSP:TMS320C6678
理由:TMS320C6678 是基于其最新 DSP 系列器件 TMS320C66x 之上,采用 8 个 1.25GHz DSP 内核构建而成,并在单个器件上完美集成了 320 GMAC 与 160 GFLOP 定点及浮点性能,从而使用户不仅能整合多个 DSP 以缩小板级空间并降低成本,同时还能减少整体的功耗要求。,充分满足移动网络领域对通道密度及高质量媒体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官网资料连接:查看详情

网友:
推荐DSP:OMAPL138B C6-Integra™
理由:其实理由有很多条,其实大致的扫了一眼,支持军用温度范围。这个温度范围挺霸气的,军用都能满足,还怕满足不了其他条件。可见TI在这个地方确实是用心了。
而且每个接口都有多重芯片选道择功能,这个比起单片机/arm的IO引脚复用功能看起来又要强大不少哦。
官网资料连接:查看详情

网友:
推荐:TMS320F2808(主要是因为自己在用
先上传几张我的DSP吧!嘿嘿
推荐理由:其实这款DSP是较早期的产品,应该属于TI第一代产品了吧,是2812的增强版,与之具有相同的内核,单具有更多的片内外资源,后代产品都可以替代。但是作为DSP入门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也是我的第一个DSP。该产品性价比较高,价格便宜又能满足基本的需要,供电电压1.8V,也可以纳入低功耗的产品上了,总之是个不错的选择。2808采用100个管脚的PZ LQFP封装,为32位处理器,也就是数据总线宽度为32bit。每秒兆指令数达到100MIPS,满足各种控制算法和信号处理算法等实时运算的需求。该片集成了128K的FLASH、32字节的SRAM、8K字节的BOOT ROM和片上代码保护模块。此外,2808还自带增强型捕获单元eCAP和增强型PWM产生单元ePWM、12位16通道快速ADC单元以及其他的通信模块如SCI/SPI/eCAN等。其余各代产品对比如下图所示:

此处说下2808提供的高精度4个ePWM,可以为数字电机控制系统相关设计提供更大的方便,并且我这块开发板上集成了主要针对电机控制领域设计的外部资源模块。用其来设计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非常方便,当然其中的供电、PWM信号隔离等方面都需要做好。

我图片这个我的板子有18Kx 16 SARAM也算是小康水平啦,绝大部分程序代码都可以满足了。还有霍尔传感器接口,接收3路霍尔传感器信号,这可是做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和控制所必须呀。还有PWM驱动接口,可以将DSP的6路的PWM经过74LVX3245隔离转换后直接连到光耦,然后驱动IGBT、MOSFET等,控制电机必备呀!!

好了,到此为止。上传一些电机控制的资料,还有280x用户手册,希望大家喜欢!!

TI2808官方网址:查看详情

全貌

全貌

大小

大小

主要芯片啦

主要芯片啦

来源TI官网

来源TI官网

电动汽车用永磁同步电动机功率特性及弱磁扩速能力研究(二)——最大输入功率弱磁控制的.pdf

SERVO PERFORMANCE OF A BLDC DRIVE WITH INSTANTANEOUS TORQUE CONTROL.PDF

Advanced digital control techniques for brush-less DC (BLDC) motor drives..pdf

(重要)TI TMS320F280x系列DSP的数据手册(讲引脚分布封装形式电气参数等等).pdf

网友:
TI DSP资料: TMS320C6678多核浮点DSP
相关链接:http://www.ti.com/product/tms320c6678

推荐理由: “DSP中的旗舰”
    TMS320C6678多核浮点DSP是目前为止TI DSP系列中的旗舰,具有最高的MIPS和最复杂的内核体系。现在是个芯片就要玩多核,连大众普及型的手机都要专门讲n多核,那么真正领跑的TI DSP能不多核吗?这款就是了。不过TI DSP究竟考验多年,即使没有多核也是对数据实时处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无论是军工雷达还是航天导航,视频处理都非常成熟,如果需要一款高大上的产品,TMS320C6678应该是必选。

    TMS320C6678具有8个内核,从1.0GHz起,最高可以设定到10GHz,适用于高性能需求,高负荷图像处理,高精要求的自动控制以及高速通信等应用。当然,属于C6000系列的TMS320C6678能做到向下兼容。TMS320C6678的内核有两级缓存L1/L2,板载内存4M,PCI/SPI/I2C等丰富的接口。下图清楚地表示了内核的架构和组织体系。适用的操作系统为实时操作系统TI-RTOS,SYS/BIOS。

有关的技术文档可以查询查看详情,为了便于开发者使用还提供了参考设计,包括原理图材料表等。

网友:
DSP中玩低功耗

TI DSP资料: TMS320C553x
相关链接:
http://www.ti.com.cn/lsds/ti_zh/processors/dsp/c5000_dsp/overview.page
http://www-uat.itg.ti.com/product/TMS320C5535 (这个链接好像失效了,总也打不开)
推荐理由: “
DSP中玩低功耗
    TMS320C553x系列是典型低功耗的DSP,本来低功耗在大家心中是属于TI的一种基因,虽然现在更多的公司都把关注点放在低功耗上,而且节能参数也非常惊人,不过TI是一贯的倡导者,也不断刷新低功耗的指标。本来对于DSP,关注低功耗的需求并不很突出,因为很多应用场景外设的功耗远远大于DSP。但是在有功耗要求,性能要求经济行的时候,TMS320C5535就提供了一种可贵的选择。当然,主频参数50/100MHz也大大缩水,不过应该是仍然能够满足大多数的要求。在0.15mW/MHz的单位功耗下,可以提供15mW的低功耗特性。320KB的内存显得弱弱的,但是应该是物联网技术的绝配,如可穿戴,语音识别,图像识别,人脸识别等,这些功能如果让ARM去完成,无论是M系列还是A系列都会非常吃力。但是即使是50MHz的主频,也恰恰是DSP的专长,可以轻易搞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低功耗DSP的应用前景应该更广阔。

网友:
TMS320F2812 入门的时候用的它。连接 http://www.ti.com.cn/cn/lit/er/sprz193m/sprz193m.pdf

网友:
推荐:OMAP-L138
推荐理由:双核,低功耗,拥有强大的操作系统和丰富的用户体验~~
资料链接:查看详情

网友:
推荐DSP:TMS320C6748
推荐理由:C674x高性能DSP采用VLIW(Advanced Very Long Instruction Word),包含有64个32-bit通用寄存器,8个功能单元,2个定点ALUs,4个定点和浮点混合ALUs,2个定点和浮点乘法器,每个周期最多可以运行8个32-bit的指令,数据的加载位宽为32或者64-bit每个周期。其L1/L2存储包括直接映射的32KB的L1P程序cache(cache line 16Bytes),32KB的2-way L1D数据 Cache (cache line 64Bytes),L1D配置为Read allocate, write back,256KB可配置的L2 cache(cache line 128Bytes),L2 cache为4-way,LRU的替换法则,Read/write allocate, write back;最多可配置成64KB的L2 Cache。16个不同通道的EDMA控制器。4个memory bank,需要注意的是从同周期内从同一个memory bank读取数据是要stall的。

C674x的功能单元和数据通路

2个数据通路,8个功能单元,2个寄存器堆,每个堆有32个32-bit寄存器,2个交叉通路,浮点的40-bit的ALU,可以完成比特统计和归一化操作, 乘法器能完成定点和浮点操作。
增强的Advanced VLIW (VelociTI?)

指令加载包固定为8条32-bit指令,指令执行包包含1~8条指令。即指令加载包长度和指令执行包可以不一致,允许指令执行的跨越加载包,也允许单一加载包包含若干个周期内完成执行的指令。指令间是否并行将在编译和汇编阶段决定,这种改进将大大降低代码大小,减少程序的加载次数,进而降低功耗。

DSP指令支持的数据类型

32-bit, 40-bit, 64-bit 整型, 32-bit单精度的浮点float,64-bit双精度浮点(double)以及打包的8-bit或者16-bit整型,如 4个8-bit组成32-bit寄存器,2个16-bit的构成一个32-bit寄存器以及4个16-bit的构成两个32-bit寄存器。一般采用寄存器对来保持40bit或者64-bit的数值,如A1:A0/B3:B2等。
C6748 DSP 的关键特性与优势:

·最低成本与最低功耗的 C6000 处理器以及业界最低功耗的浮点 DSP 总功耗为 420mW,在特定使用情况下电压为 1.0V时待机功耗为 7mW;
·待机功耗比市场上现有的浮点 DSP 解决方案降低多达 9 倍;

·TI 首款集成 SATA 的处理器,可支持大容量数据存储;

·uPP 可实现与数模转换器、FPGA 或其它 C6748处理器的高速连接;

·EMAC、多媒体卡/安全数据卡 (MMC/SD) 以及高速 USB 2.0/1.1 可全面满足桌面、网络或便携式连接或存储的需求;

·视频端口能够支持原始视频的输入输出,而 LCD 控制器则使开发人员能够方便地连接具有 VGA 分辨率的显示屏;

·通过 DVFS 提供多个工作点,可关闭不使用的外设并提供可选的 I/O 电压,这些优异特性有助于提高便携性并降低产品的发热量;

·配套提供的 TI TPS65070 电源管理产品可实施所有时序与默认选项,并可支持器件的低功耗模式;

·高达 300 MHz 的 C674x 内核可为高精度及宽动态范围提供浮点工作能力以及能实现更高性能的定点工作能力;

·C6748 能实现引脚对引脚兼容,使客户能采用同一软件和硬件平台扩展整个产品系列;
·128 KB 至 448 KB 的片上存储器可减少外部存储器接入,并降低功耗。
官方资料:查看详情

网友:
推荐DSP:TMS320F2812

推荐理由:

     TMS320F2812 数字讯号处理器是针对数字控制所设计的DSP,整合了DSP 及微控制器的最佳特性,主要使用在嵌入式控制应用,如数字电机控制(digital motor control, DMC)、资料撷取及I/O 控制(data acquisition and control, DAQ)等领域。针对应用最佳化,并有效缩短产品开发周期,F28x 核心支持全新CCS环境的C compiler,提供C 语言中直接嵌入汇编语言的程序开发介面,可在C 语言的环境中搭配汇编语言来撰写程序。值得一提的是,F28x DSP 核心支持特殊的IQ-math 函式库,系统开发人员可以使用便宜的定点数DSP 来发展所需的浮点运算算法。F28x 系列DSP预计发展至400MHz,目前已发展至150MHz 的Flash 型式。

1.高性能静态CMOS制成技术

(1)150MHz(6.67ns周期时间) (2)省电设计(1.8VCore,3.3VI/O) (3)3.3V快取可程序电压

2.JTAG扫描支持

3.高效能32BitCPU

(1)16x16和32x32MAC Operations (2)16x16Dual MAC (3)哈佛总线结构 (4)快速中断响应  (5)4M线性程序寻址空间(LinearProgramAddressReach) (6)4M线性数据寻址空间(LinearDataAddressReach) (7)TMS320F24X/LF240X程序核心兼容

4.芯片上(On-Chip)的内存

  (1)128Kx16 Flash(4个8Kx16,6个16Kx16) (2)1Kx16OTPROM(单次可程序只读存储器) (3)L0和L1:2组4Kx16 SARAM (4)H0:1组8Kx16SARAM (5)M0和M1:2组1Kx16 SARAM 共128Kx16 Flash,18Kx16 SARAM

5.外部内存接口

(1)支持1M的外部内存 (2)可程序的Wait States  (3)可程序的Read/Write StrobeTi最小g (4)三个独立的芯片选择(Chip Selects)

6.频率与系统控制

(1)支持动态的相位锁定模块(PLL)比率变更 (2)On-Chip振荡器 (3)看门狗定时器模块

7.三个外部中断

8.外围中断扩展方块(PIE),支持45个外围中断

9.128位保护密码  (1)保护Flash/ROM/OTP及L0/L1SARAM (2)防止韧体逆向工程

10.三个32位CPU Timer

11.电动机控制外围  (1)两个事件管理模块(EVA,EVB) (2)与240xADSP相容

12. (1)同步串行外围接口SPI模块  (2)两个异步串行通讯接口SCI模块,标准UART (3)eCAN(Enhanced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4)McBSP With SPI Mode  13.16个信道12位模拟-数字转换模块(ADC) (1)2x8通道的输入多任务  (2)两个独立的取样-保持(Sample-and-Hold)电路 (3)可单一或同步转换  (4)快速的转换率:80ns/12.5MSPS

TMS320F2812开发平台

网友:
原汁原味的英文介绍,让大家可以快速了解TI的各种DSP器件的使用方向

http://www.ti.com.cn/lsds/ti/processors/dsp/applications.page#

网友:
推荐:AM437x
推荐理由: 高性能处理器基于 ARM Cortex-A9 内核。增强了 3D 图形加速功能,还配有协处理器用于确定性实时处理,包括如下工业通信协议 EtherCAT、PROFIBUS®、EnDat 等。 支持高级操作系统 (HLOS)。 Linux® 。提供更新外设,包括 QSPI-NOR 和 LPDDR2 等存储器选项。 该系列器件成了针对自动化和工业驱动器的工业协议支持,并具有双摄像头等新特性,适用于具有条形码扫描功能的数据终端设备。AM437x处理器能通过高效的四核可编程实时单元(PRU)进行实时处理,令客户的设计更加与众不同。PRU不仅能从ARM®卸载实时处理以管理控制电机等确定性任务,同时也支持多种工业现场总线协议等复杂功能。集成了外设的高性能ARM Cortex®-A9与PRU完美结合,可帮助客户开发适用于工厂自动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家庭自动化和物联网(IoT)网关等领域的应用。

资料链接:查看详情

网友:
推荐资料:
推荐理由:
这是DSP技术文档分类下的一篇应用手册。众所周知,USB接口目前可以称得上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计算机接口了。USB2.0的通信速率可达到480Mbps,USB3.0可以达到5Gbps的通信速率,USB3.1更是可达到10Gbps的速率。

北京时间3月10日凌晨1点,苹果在其举办的春季发布会上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笔记本“NewMacBook”,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全机只有一个USB3.1 Type-C接口。自此,USB3.1接口再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作为一个同时具备供电与高速数据传输功能的USB接口在布局布线上有什么要求?这份应用手册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是USB端口布局布线的一个很好的指引文档。

举个例子,在布局差分对的时候,需要将蛇形走线靠近线路差分线相对没有那么匹配的那一端,这个细节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会去注意,但这篇文档提出来了。同时该文档还提到了USB布线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其他细节。

文档的标题虽然是USB2.0的板子设计和布线指引,但是在其中还额外给了一份使用TI TPD2EUSB30芯片实现带ESD保护和EMI防护的USB3.0接口参考设计,非常实用。

资料链接:http://www.ti.com.cn/cn/lit/an/spraar7d/spraar7d.pdf

网友:
TI wiki是一个最方便获取资讯的途径  比如下面的链接可以让你轻松全方位了解C2000 系列DSP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ategory:C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