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咱淡定地谈一下 串口USB-TTL转接 以及 串口助手 的事

楼主:
搞单片机的,十个有十一个离不了 串口。
以及相应的一系列 工具,软件

串口线:从最原始的 db9转232,到现在用的更多的 USB-232,当然也还有 485转接口,主要和232转,ttl也开始多起来了。
串口工具 这个主要是各类 串口助手,多得乱七八糟,就不说了。
以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 串口线驱动

db9当然是不需要什么驱动的,主要是usb-ttl的驱动。

今儿主要就说说 usb转的这一类,其实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很伤不起。

使用这类玩意,我猜测以下问题你或多或少至少遇到一个:
1.蓝屏
       我用这个主要是在用 cp2102系列 转接线的时候遇到的,天地良心,驱动我是在官网下的。
       可是有时候吧,我忘了退出或者干啥的直接拔线的时候,额,电脑黑了,然后,然后重启。
       重启以后如果我又把它连上,点击打开串口,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重启,蓝屏.......
但这个时候如果我把驱动卸载了重新装一次,就没事了。

2.读不了数据
这实在是太稀疏平常不过了,经常有。(也不能这么说,只是点背时会多点)
原因其实很多,解决方法也很多。
比如说,有时你重新打开串口助手就可以了。
或者你重新插拔一次串口线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重新开机就可以了.......
还有的时候你换一根线就好了,然后插回原来的线,NND,也好了......

说的轻松,偏偏经常发生的时候你还以为是程序出了问题,是单片机出了问题.......

都是搞单片机的,凡事不能信邪,就想着看看咋整吧。
可是,一看都是单芯片方案,基本上就只能是按照电路来了吧。
驱动,也是官方提供的吧。

那.......那就没啥了吧。

另外,主要的几款芯片
pl2303 cp2102包括贵死的人的ft232俺,俺其实都买过来试过。
咋说捏。
都挺疼。
特别是FT232那货,那驱动长得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安装起来也挺疼。
而且,也不是说它的用起来就完美无缺,也没感觉比其他两家有质的飞跃,
听说是在速度快的时候就体会到了。
可我要求不高啊,我现在只要115200就OK了。

所以,诶,先午睡,我知道很久没发帖子的我,又发了一个很乱的吐槽贴,8过
这次咱是心平气和,我也没指望有啥正经的回答。
反正估计我试过的你们也用过。

我想你们最想对我说的除了 人品 就是 忍了吧?

网友:
试过CH340不?

网友:
额,虽然不是我主动想试,但其实是试过的.....

网友:
有可能重新安装一次操作系统,或者换个杀毒软件,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我的一直还好,以前用WinXP,现在用Win7 64位。

PL2303问题可能多一点,硬件版本太多。FT232的确是最稳定的。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可能还在电源,USB芯片输出的3.3V电流比较小,如果超过一定范围稳定性就不行了。

网友A:
在我的印象中CP还可以把,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驱动的问题。然后一些窜口软件也有问题,比如说大名鼎鼎的SSCOM,如果你开着串口,直接把东西拔了,然后你关个软件还要去任务管理器里面关。

网友:
嗯,第一点驱动问题还真没遇到过,还是老老实实做MS的奴隶吧,驱动还是用他们认证的把

第二点实在是太常见了,不过多数不是硬件问题,倒是不少上位机十分坑爹,特别是xx助手之类
坑人无极限

至于ft232,也没觉得好用在哪
不过望着抽屉里头一堆cp2102、、pl2303、ch340的尸体,同时代的ft232依然健在,感觉还是有点优势吧
最近TUSB3410也加入了,看聊效吧

网友:
我还是要说:除了 人品 就是 忍了吧!

网友:
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吧,那么多的倒霉事都让你遇见了,我的随便拔插都是可以的,不存在你说的又是黑屏又是重启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搞个台式机,用个PCI转232和并口的卡,这个东西比较稳定,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B:
USB转串口桥确实存在兼容性问题,理论上哪家的都跑不了,或多或少而已,但说影响到操作系统,如果是XP之前的版本,必然。XP则好很多,发生死机、蓝屏之类跟你的操作系统管理和日常使用习惯有很大关系,我就从未遇过这类现象。到了Vista和Win7时代,可以说因USB串口桥导致的死机、蓝屏现象应该彻底不会发生了。Win8或更高版本则因驱动兼容性问题往往不能用,自然也不会发生死机、蓝屏现象。
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管理非常重要,计算机的配置反而不重要,唯一注意的仅仅是内存容量,64位操作系统应配到至少4G。我安装完操作系统、驱动和必要的补丁后,会立刻对操作系统进行优化,禁止掉一切不必要的自启动程序和进程,应用程序不会随便乱装,尤其是国产的那些有大量捆绑的软件,不合用就立刻彻底删除(这往往需要人工的介入),所以我的计算机一直保持着简洁而高效,这个习惯是在DOS时代养成的。我目前有两台计算机,都是过时的IVB平台,一台赛扬,一台i3,均使用64位Win7,4G内存。启动速度方面,赛扬20-22秒(用的是08年的250G老硬盘),i3则只有16-18秒(1T的新硬盘),均未使用固态盘,而很多人的i5都到不了这个程度,这就是优化和良好的使用习惯带来的优势。更重要的,做好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优化和维护以及保持一个良好的计算机使用习惯,可以避免大量不必要的死机、运行效率下降等麻烦事。
作为技术从业者,我一直认为,对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技术产品应该有个足够的认识和掌控能力是技术从业者的基本素质。类似的,现在的智能手机也该用同样办法对付,尤其是安卓平台。

网友:
USB-232,一直都用这种,驱动版本挺多的,有时候挺折腾试半天,找到一个能识别的。蓝屏的倒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印象中CP还可以把,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驱动的问题。然后一些窜口软件也有问题,比如说大名鼎鼎的 ...

下一次面试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就知道面试者是不是了解串口了

网友:
串口导致黑屏蓝屏重启好像还没碰到过,有时候会打乱码,俺一直都是串口线,用转的时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转串口桥确实存在兼容性问题,理论上哪家的都跑不了,或多或少而已,但说影响到操作系统,如果是XP之前 ...

其实我的电脑和你的电脑基本一样干净.......

网友:
目前在用的两个,到觉得原子的串口助手还行可以发送换行符自定义波特率,
还有一个是串口猎人,看数据波形什么,C++搞定了再自己弄上位机
蓝屏倒是USB电源被短路才发生过

网友C:
额,哥们,我突然想到你这样问我的意思是不是想说

国产不太可能买到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哥们,我突然想到你这样问我的意思是不是想说

国产不太可能买到假货?

有点儿这个意思。不过更多的是我个人用过几次CH340,但稳定性没有得到长期验证,反正没有遇到过蓝屏现象。主要是想看看你对CH340是什么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儿这个意思。不过更多的是我个人用过几次CH340,但稳定性没有得到长期验证,反正没有遇到过蓝屏现象 ...

哦,我此前对它的态度,也不妨直说吧

第一,我不怕坦白说,我对国产芯片实在不敢恭维。比如我已经不想再说的STC51芯片。

这类似于曾经我对台系也不咋看好。
(比如我现在终于知道pl2303他丫的居然就是台系的,我一直以为美国的)
但是,后来,由于windbon的一系列 flash芯片,还有tft ili93xx系列,12864等的 str75x6系列芯片,加上,台湾好歹也是整个大中华区电子技术,无论生产还是设计等方面的最顶尖所在。
加上MTK等一系列品牌,我开始觉得我以前是偏见(主要是受 义隆 那一类单片机的印象左右)

后来,我和很多人一样逐渐形成了大体上的概念和印象
(主要是MCU类)
欧美系最好,也最贵。
它的好,主要体现在 整体环境 和 电性能 没得说。
其次是 台系 日韩系
按道理,日韩系的水平还是要比台系厉害一些,但是日韩系的芯片有优势的主要集中在一些领域,比如存储器领域,全球前面数的出名号的 三星 海力士 等 都是韩系。
而日系的单片机,我知道的一些系列,如 FUJI 东芝 等,在家电类,机电类也是数一数二,但因为缺乏综合方面的实力,所以,我一直把它们并列在二线。
当然,他们的价格也是属于二线。

第三线就是国产的,尤其是这一两年,像最近突然冒出来的GD32,这货居然是要试图兼容(其实也就是兼并STM32市场的),还有ESP这个系列的串口转wifi芯片。
等等,还有以前的STC之类的,特别一个最鼓舞人心的 华为海思。

当然,中国这么多年也就出了一个海思,它到底多厉害我不知道。但它的确是大陆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国产芯片和很多国产山寨的东西一样,说实话,名声不咋样。
我一直也是属于直接回避的态度,根本不给机会试。另一方面我也缺乏真正的产品化,尤其是量产化的经验,所以其实也只能算是道听途说。但似乎大家这方面的态度一致的。

然而,在类似的买到假的芯片,差的芯片次数多了,像上次,连仙猫大叔都认为我的电路是没错的,那个lm393的质量很值得怀疑。
至此,我对于我们这样非正规渠道,批量式拿货的渠道基本失望。
还有一件身边亲历的事情,连STM32都有人假,我也是真的醉的不想做人了。
后来猫叔跟我说,中国人有多山寨?别说STM32这种一块最多只能赚几块钱的芯片,就是能多赚几分钱都能有人干。

所以我开始对这件事情很郁闷。

就在你提到CH340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CH340是国产的,本来就便宜的不行,本来就不怎么给看好,所谓瘦的猪没人抢。于是我突然想,你是不是想暗示我,PL2303很多假的,那是因为它实在太负盛名,但CH340一来已经够便宜,二来是国产货,山寨的应该不怎么看得上。
所以,是不是宁可买真的低档货好过去买假的高档货呢?

另一方面,我为什么最后会对PL2303绝望,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也是台系厂商,而非我原来以为的美系厂商。
这也就算了,前面说过,我对台系的态度其实不差。
但是后来我搜索了一下,我发现PL2303也出现一堆后缀混乱,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引脚不兼容,这属于大忌,这种态势让我想起当年STC,于是我开始对这个系列的信心和态度急转直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点儿这个意思。不过更多的是我个人用过几次CH340,但稳定性没有得到长期验证,反正没有遇到过蓝屏现象 ...

差点忘了说,关于CH340
最初,我之所以对它不怎么看好
除了前面提到的 国产货 等主观印象,还因为我对国产芯片另一个很不爽的地方就是它们清一色只提供windows驱动,而不提供linux驱动,就更别提什么其他小众操作系统。
最近android大火特火,所以似乎它也有了这个驱动?(我不确认)
相比之下,欧美系厂商,包括台系厂商,他们就会同时提供linux驱动。
你知道我对linux有偏好,所以这也直接影响了我对它的态度。

但是,在linux的世界里,厂商不当一回事,向来不是个事
很快的我发现网上出现了许多的介绍如何自己编译安装ch340驱动的资料,包括源码。
而现在,从我使用这些转接芯片的直观感觉来说,我认为问题大多跟驱动有关,而跟硬件本身关系不大。
当然,淘宝上那些破玩意追求成本低,电路上胡乱节省,元器件质量就更别说了也是个大问题。
但是,如果驱动本身做得足够好,也不至于出现那些让我觉得见鬼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重新调整我对这些东西的看法。

不仅本身的品牌口碑,还要看我能拿到的芯片到底是什么档次。
有多真有多假。

另外,驱动源码开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点忘了说,关于CH340
最初,我之所以对它不怎么看好
除了前面提到的 国产货 等主观印象,还因为我对 ...

同意,最后一句说的很对,都是驱动的问题。
只不过对于一些人来说并不关心驱动,或者把驱动和芯片看成一个整体,而这些的想法其实更大众化,一般的应用没有必要去关心驱动,用这一类的芯片就是为了避开BUS协议部分。因为才会有那些看法,说某某芯片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最后一句说的很对,都是驱动的问题。
只不过对于一些人来说并不关心驱动,或者把驱动和芯片看成一 ...

如果它好好地跑,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本质上我不是一个喜欢凡事from scratch的GEEK,但如果它让我觉得垃圾,而我又没别的选择,我就只能想到做了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意,最后一句说的很对,都是驱动的问题。
只不过对于一些人来说并不关心驱动,或者把驱动和芯片看成一 ...

另外,对于pl2303 ch340这类芯片
所谓驱动,也就是写几个寄存器,不需要关心BUS的。
这几个芯片不是这个层面的USB转接芯片,否则就没意义了。
台系也大概不会做它,恒沁也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对于pl2303 ch340这类芯片
所谓驱动,也就是写几个寄存器,不需要关心BUS的。
这几个芯片不是这 ...

好吧,没有研究过这个

网友:
看样子我的人品不错,用过的USB-TTL线都还不错 USB支持热插拔,但是之前一定要在串口软件中先关闭串口,否则蓝屏啥的挺正常的——软件中正在操作串口呢,串口一下子消失了,蓝屏给你“警告”一下

网友E:
买过一根CH340了,插在电脑上没多久就自发热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过一根CH340了,插在电脑上没多久就自发热烧掉了。

靠....
终于见到比我还倒霉的了.......

网友:
直到今天,我终于下决心,拿STM32自己整个纯粹的玩,其实没什么道理。

主要是在单片机上再操蛋,再稀奇,我都有路子去玩。

如果是什么WINDOWS,什么驱动,什么dll,我一个不会,嗯,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