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晒晒你做的或自己参与做的第一个实际使用的项目

楼主:
学习、工作了这么久相信大家一定做过很多好玩实用的东西,也参与过大大小小的项目吧。
当你亲手做的东西或参与的项目第一次投入到实际使用中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快快跟帖晒晒你做的或自己参与做的第一个实际使用的项目吧
我们将在跟帖中选出比较有意义的回复赠送EEWORLD定制T恤一件

网友:
    十年前,我第一个做得别人用的项目是一个用51做的电视遥控器。当然不是现在看到的这种遥控器,是由机顶盒控制的,也就是说机顶盒控制遥控器,然后遥控器发射红外码给电视机。
    当时,刚毕业嘛,虽然比较简单,但总是看到论坛中说实际使用的东西要考虑干扰、EMC、EMI啥的,心里也没有啥底气,总觉得自己的东西哪天会挂掉。哈哈,后来发现好像没那么容易挂,心情舒畅了很多啊。。。
    估计现在那个东西还在用吧,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多年前在校的一个项目
教育投片,一个点阵LED驱动IC

看上去好幼稚的样纸

模拟部分的电路基本上都是东搬西套,简单仿真一下,觉得可行就采用了

其实做出来自己心里都没底

心里挺忐忑的

前端设计、layout、后仿真历时16个月

排队1年,生产

不过居然能够通过各项测试

拿回来还能点亮

真囧。。。。。

毕业闪人

后面这货拿去干嘛了,也就不知道了。。。。。。

现在想起来,真是呵呵,自己都觉得幼稚好笑

So TM what......?

网友:
比起以上楼层的,我的就显得傻X好多了,勿喷。
第一次的实际项目是和别人合作的第一个是个课设,就是有点像声控灯的原理,但是又不完全是。
我们利用STC89C54RD+ 和红外感应模块,蜂鸣器,数码管等等。就是为了实现有人通过红外感
应模块的区域(好像是扇形135度区域),灯亮,然后“叮”响一下,数码管计数一次。走过该区域灯熄灭

其应用当时就想在楼道等等的地方使用,,声控灯坏的会多一些,而且声控灯只要有个响动,不论是

人为的还是其他的响动都会亮,不能实现节能和使用寿命的体现。

后来,我们这个方案被用到新建的教学楼的楼道内,后来刚毕业后老师告诉我们的。

网友:
自己做的一个FPGA核心板。
具体介绍,请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3480-1-1.html

现在补充一下,这板子是干嘛的。

这板子只是我即将要走的系统的的一部分,以后还需要做一个DSP的板子,还有高速ADC和DAC的板子,当然还有射频板。。。。

现在准备设计高速DAC的板子了,准备用一个800Msps采样率的DAC,14位的,内部自带NCO。

到时实际直接和这个板子兼容,插上去就可以了。。。。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哈哈哈,我也来掺和掺和
第一个从构想,到成型的小项目,我把它称作“5v,12v 风扇驱动板”。
·先说说设计的原因:之前嫌自己的台灯亮度不够,就自己又做了一个台灯: ,发现装了散热片,半个小时后温度也会达到65℃,所以想做一个风扇驱动板,给台灯,和其他发热量大的设备降降温。
·设计过程:选用STC12C5A60做主控,LCD1602显示,12V风扇用ULN2003驱动,5V风扇用8550三极管。为了节省时间,选择双层PCB布线。然后打样,焊接,敲代码。
因为对电机控制了解不多,所以只能用PWM方式控制速度。画的PCB可能不太好看,各位见谅哈

·结果:当然是比较好的,起码风扇能转起来了~台灯的灯珠温度在风扇辅助散热时,温度稳定在38℃。我又做了一套给音响、笔记本和焊接电路板散热,感觉蛮实用的,哈哈。

反思:最致命的就是之前没有注意封装和引脚编号,导致第一版PCB元器件根本焊接不上,浪费了毛爷爷。程序方面,按键检测不过关,经常会误触发;后期还可以加个电压检测功能。
结语:一直想有一个风扇驱动板,借着这个机会做出来了,而且已经用了半年木有坏,所以很高兴。学到了很多东西,更发现了有很多很多的不足。还好我年轻,该学的还来得及学

最后,感谢各位看官耐着性子看完~~~~233333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在校的一个项目
教育投片,一个点阵LED驱动IC

看上去好幼稚的样纸

模拟部分的电路基本上都 ...

你原来是搞IC设计的啊,高大上

网友:
我也来凑凑热闹

        正在做的算吗。智能医疗系统,老师让我们拿来当课设做,还没完成,基本模块都调出来了,

正在整合。计划是上个小系统,UI用 STemWin来做,目前还没真正把界面做起来,等整体框架搭好了再做

好看点。听说大伙喜欢图,这里就不赘述了,直接上图

系统框图

设备挂接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是搞IC设计的啊,高大上

也不算真正
只是有过这方面的学习经历
毕业后基本就丢掉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是搞IC设计的啊,高大上

这张图还是无意间从老本的某个犄角旮旯里面翻出来的

So TM what......?

网友:
哈哈哈。看到大家第一次做的东西都这么厉害的样子,想想我第一次做的东西突然有点拿不出来啊~~~纯粹手工制作啊当时,都没有画图做PCB,就在一个万用板上按着自己设计的原理图焊的元件和线路。。。。。。。记得拍了照的,不过不在这个电脑上。。。。。。哈哈,到时候再来详细说吧~~请让我拿到我的图先,,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凑凑热闹

        正在做的算吗。智能医疗系统,老师让我们拿来当课设做,还没完 ...

我们学校毕设的时候有这个课题,哈哈,当时我觉得这个系统很有意思,不过我没时间就没选它,选了个雷达算法研究的。后来跟我一起答辩的一个同学选了这个,心里那个眼馋啊看着人家款款而谈。。

网友:
我也来掺和一下吧。第一个项目是两年前,采用自行车发电然后充电的12V的锂电池,锂电池供电个一个电热煲烧水。当时觉得很好玩,很有兴趣,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很晚,调试得很晚也不觉得累,当时没有什么技术经验之类的。但是现在想想,好像觉得有点无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