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外围电路怎么接?

楼主:
用的单片机型号是MSP430F167,要用到内部的模数转换,VREF+、VeREF+、VREF−/VeREF−硬件电路要怎么画?用外部参考电压和直接用内部提供的1.5V、2.5V电压这两种情况外部电路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A:
请问下您要用哪个型号的ADC呢?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667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您要用哪个型号的ADC呢?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6678-1-1.html

单片机内部的ADC12啊,这个视频里没讲具体怎么接外部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内部的ADC12啊,这个视频里没讲具体怎么接外部电路啊。。

其实我也初学,但是这个地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去看ADC12的寄存器该怎么配置,这个根据PDF格式的user's guide仔细看,而且呢人家也给了范例的。至于硬件怎么连接,这个在PDF格式的MSP430XXX Mixed Signal Microcontro这个文件中,有个Terminal Functions,这里面就告诉了我们430的IO的功能复用。

网友:
单片机内部的ADC12,看它的数据手册啊,里面肯定会有关于参考电压的描述。

网友:
通常来说V-就是接地,V+接输入。如果是用内部的,多半可以是外接电容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