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基于TPS54821和TPS7A4700的供电系统

楼主:
(1)   设计目标:
  • 12V供电电压通过两路DC-DC分别得到7V和5V的供电;
  • 两路均要求高效率,不用控制成本;
  • 7V通道需要满足低噪声(DC-DC之后过LDO);
(2)    设计思路:

通过TI官网主页的WEBNECHDesigner工具,设置基本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然后按照希望达到的效果,调节WENBENCH优化工具,获得最符合自己要求的解决方案。

(3)    WEBENCH设计过程:
    a)   点击“开始设计”,进入如下界面。主要功能选择集中在下面四个方框,下面依次介绍。
          通过下面四步可以快速有效的选出符合设计需求的设计方案!!!

         图1可以根据设计要求(最小面积,最低BOM成本,最高效率等)来优化设计。
       -->本设计对效率要求较高,而对板子面积,BOM成本均没有要求,故此处将优化调节到5(最高效率)。

        图2可以根据功能特性更快捷的筛选器件,例如(是否带有开关引脚;开关频率是否可调等)个人定制功能。也可以选择电源类型(LDO或者开关电源等),封装(LLP、TSSOP等)。

        图3:调节细节参数。包括效率,输出纹波噪声,覆盖面积,开关频率等等参数。可以极快速的筛选出满足需要的器件。
      -->本设计对效率要求很高,故将滑钮调节到97%,将Vout-pp调节到20mV以下。

        图4基于以上三步的设置和筛选,最后看到就是适用的解决方案。可以根据自己的综合要求选择最合适的一个。
      -->本设计按照效率排序,最后选择了如图所示的TPS54821

    b)    下图是TPS54821方案的所有特性。
  • 包括效率曲线,占空比曲线;原理图;热仿真;材料清单;可以导出各类PCB设计工具(Altium DesignerCadence等)所需的原理图,芯片封装和PCB版图。超级赞!再也不用担心画错封装了!!!

  • 其中的材料清单选项是另一个可以更改设计选项的地方。可以更改设计中使用到的电阻、电容、电感。可以选择不同厂商的,不同封装大小的,甚至是电感值,但是最终也会影响电源效率曲线等。
      -->本设计选择电感,不考虑面积和大小,考虑最多的是电感自身的损耗。功率耗散只有0.008
          (电感的实物也真是超级大,后面见图)。

  • 推荐热仿真设计,可以很直观的看到DC-DC发热部分,对实际设计布局很有帮助
    c)   导出设计。
          点击“Export”按钮。可以导出各类PCB设计工具所需的原理图,封装库,和Layout
          点击“打印”按钮。可以导出原理图,材料清单,特性曲线等内容。
      -->本设计选用Altium Designer。依次导出AD的原理图和PCB,供设计参考使用。

个人技巧强力推荐:很多电源芯片的封装是异型焊盘,自己画比较麻烦。建芯片的封装库的时候,打开从WEBENCH导出的PCB工程,可以直接拷贝芯片的封装到自己的PCB库,又快又不用担心画错!
(4)    实际设计过程:
    a)    完全参考给出的参考设计,绘制原理图。并制作封装库。
    b)     参考推荐的PCB布局(左图,隐藏了铺通),设计PCB(有图),如右图蓝色区域所选。
    c)     在DC-DC后级添加LDO:
              在需求分析里已经表明系统对噪声要求也较为严格。所以在DC-DC后级添加TI的一款极低噪声LDO(TPS7A4700),噪声只有4 μVRMS (10 Hz, 100 kHz)。
              TPS7A4700的电路设计如上面右图中绿色框内电路所示。
    d)    焊接制作板子:
             焊接制作成品板子,如下面两图所示。电感真是超级大,看着也超级爽。哈哈!
(5)    实际板子参数测量
    a)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输出。
             下图左右分别为DC-DC和LDO的电压输出。满足设计要求。
    b)     用示波器测试纹波。
             下图左右分别为DC-DC和LDO的噪声输出。DC-DC输出的纹波大概有27mV,而经过LDO(TPS7A4700)后,用现有仪器已经无法测试输出噪声。
              示波器所显示的是示波器系统自身的噪声。
个人技巧强力推荐:DC-DC噪声测量方法。

         因为DC-DC的开关频率一般都比较高,所以左图中,长的接地线和探针形成的环会产生一个高频的干扰。而右图中,用接地小环,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环路,高频干扰噪声就会很小,这样测的得纹波才会比较准确。
(6)    设计与实际的比较
  • 面积:实际板子设计要比WEBENCH推荐布局要更紧凑,更小;
  • 成本:成本比列表所示贵。芯片是通过第三方渠道购买,成本更高;
  • 效率:这里只测试DC-DC的效率,不包括后级的LDO。因为实际工作中,电感自身损耗的差异性,电阻电容的误差,环境温度,测试条件的不一样等等因素,导致DC-DC测出的效率没有达到推荐设计中的99%。
  • 纹波:DC-DC实际输出的纹波27mV,略大于参考设计给出的16mV。同样也和纹波的测量方法有关。通过加入后级的TPS7A4700,可以使纹波大大降低,这是以牺牲效率达到的效果
(7)    WENBENCH使用感受:
  • TI的WEBENCH实在是越来越强大了,从开始的电源设计,发展到现在连滤波器也可以设计。电源设计覆盖也越来越全面,现在项目中电源模块的设计已经离不开WEBENCH。
  • 流畅程度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前点“返回”按钮会经常卡死,现在完全没有压力,很赞;
  • 功能越来越多,材料清单更换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设计更加轻松;
  • 不过电气仿真功能加载速度是在有些慢,热仿真功能也有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工具是基于网页的有关;
  • 仿真波形和热仿真无法保存到本地,暂时没发现怎么保存,希望可以添加这个功能;
  • 导出Altium Designer工程,很多时候原理图工程无法打开,而且选择了导出Footprint LIB,但实际并没有。
  • 最后一个可能有点强迫症,我总觉得WEBENCH的原理图画的有点丑,哈哈!
(8)   附件:
  • 附件1内容本篇文章的PDF版本,方便大家下载。有什么地方有误还烦请大家指出,希望和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 附件2为从WEBENCH保存的包含各类参数的文档。
  • 附件3为从WEBENCH保存的Altium Designer工程。

附件1

TPS54821RHLR(12V-8V2A).pdf

附件2

TPS54821RHLR(12V-8V2A)-Altium Designer.rar

附件3

网友A:
原文:本设计对效率要求很高,故将滑钮调节到97%,将Vout-pp调节到20mV以下。
我觉得这里可以改进:1.后集有LDO,所以可以极大地限制纹波,所以对纹波参数可以适当放宽;
2.而说的效率要求很好,使用了LDO如何要求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文:本设计对效率要求很高,故将滑钮调节到97%,将Vout-pp调节到20mV以下。
我觉得这里可以改进:1.后集 ...

谢谢版主的意见!
1,这里是可以适当放宽的 我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没设置这个选项  这次是为了说明有这个功能,就稍微加了个限制,最后筛选出来的方案是一样的。
2,有了LDO是没有效率可言的,这里只是为了突出前面DC-DC的高效率,题目写的欠考虑。

网友:
谢谢 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写的好详细、很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写的好详细、很全面!

一起学习

网友:
请问这句话“建芯片的封装库的时候,打开从WEBENCH导出的PCB工程,可以直接拷贝芯片的封装到自己的PCB库,又快又不用担心画错!”应该如何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