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循环无法运行

楼主:
现象如下:
在TI的DSP 28335中运行程序,2个中断(一个是定时器0中断,另一个是以太网发送中断(有发送数据才中断)),还有主循环。
程序跑了一会后只有定时器0中断能够执行,
主循环中所有的函数无法执行,
将定时器0禁止,主循环也无法执行(不执行,所以没有发送数据,所以以太网中断也不产生)
想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ghlight=DSP%2B28335
这有一些资料,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主循环中所有的函数无法执行,这种情况,可能是程序卡在某个地方了,你找找看。

网友:
连ccs仿真看一下

网友:
连仿真器看了,程序是可以运行的,打断点程序可以跑到定时器中断。
在主循环打断点是跑不到。

网友A:
是不是出现了系统错误等中断啊?直接停止了主程序?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执行不到主循环的一种是初始化部分的函数有问题呢。在初始化部分一步一步的设置断点看看能跑到哪一步。如果初始化部分能跑完,主循环不应该一次也无法执行的。在主循环的第一个句里面设断点看看能不能跑到。
还有一种可能是使能看门狗了但是没有喂狗。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很大,TI的工程模板一般都把看门狗关了,不过也存在这种可能。
总之这种问题一步一步找就可以,从最开始执行的C语言开始,一步一步的设置断点就可以了,如果连C语言这部分都跑不动,就得找启动代码部分的原因了。

网友:
1.程序是跑了好几个小时,一直都是正常的。
突然就死了(程序运行指示灯不闪了,这个指示灯在主循环运行)
所以不是初始化的原因。
2.而且我的看门狗没有使能,所以没有复位
3.定时器中断可以正常进行,难道是定时器中断在某些工况下无法退出,一出就又进去了?
因为主循环的代码是这样的:
        StartCpuTimer0();//现在定时器能正常运行
        InitVersion(&MoVerRecord);//这个就几行版本初始化代码
        while (1)
        {
                MessageLoop();
                ManageDemonProc();

                if(g_bNeedRestart == TRUE)//For program update
                {
                        if(TRUE == FinishMsDelay(&g_PorgramLoadDelay))
                        {
                                DealDSPReset();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出现了系统错误等中断啊?直接停止了主程序?

我用仿真器挂的,定时器中断可以正常运行,没有系统错误。
想来只有定时器中断在某些工况下无法退出,一出去又立马中断了。导致主循环得不到执行了,
不知道有这个可能不?

网友:
楼主您的问题最后找到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您能给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