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的单片机之间通过MAX485进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最近在做一个实验,关于单片机之间用max485通信的问题,请问一下具体的程序怎么写?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和例程,麻烦提供一下,先谢谢啦!要求:利用max485模块,由单片机A发送数据,单片机B接收后控制发光二极管闪烁;之后紧接着单片机B发送数据,单片机A接收之后发光二极管闪烁!

网友A:
就是串口编程,先把这个弄懂,剩下的最多只是一个收发控制问题。

网友B:
max485通信,只是对电平信号进行转换。串口收发,怎么做,这里还是怎么做。控制脚设置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串口编程,先把这个弄懂,剩下的最多只是一个收发控制问题。

好的,谢谢,我先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485通信,只是对电平信号进行转换。串口收发,怎么做,这里还是怎么做。控制脚设置对就行了。

嗯嗯,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
485电路可以设计成收发自适应的,那样用起来就不用管收发控制了。记住485是半双工的,不能同时收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85电路可以设计成收发自适应的,那样用起来就不用管收发控制了。记住485是半双工的,不能同时收发。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论坛里以前有过。我手里现在没有了。你在论坛里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以前有过。我手里现在没有了。你在论坛里找吧

好的   谢谢你

网友E:
上方有搜索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方有搜索功能

嗯嗯   搜max485智能找到9个,但是搜双机通信可以找到许多,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