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将STM32的DMA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到一个数组中,然后再用串口发送出来,谢谢

楼主: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LCD_Port_Init(115200);
        while(1){
        if(RxOverFlag2 = 1){
                USART_SendString2(USART_RXBUF);
                USART_SendString3(buzzer);
         }
         }
}

/*函数名称:DMA_Configuration2
  函数用途:STM32 USART2接收DMA通道配置
  函数参数:无
  函数说明:无
*/
void DMA_Configuration2(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7 (triggered by USART2 Rx event)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SART_RX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0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ure);
}

/*函数名称:LCD_Port_Init
  函数用途:与LCD连接的STM32 USART2配置
  函数参数:baud,串口波特率配置
  函数说明:无
*/
void LCD_Port_Init(unsigned int bau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PA2&PA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Enable DMA clock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DMA_Configuration2();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1 Rx (PA3)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USART_Init( 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Rx,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6, ENABLE);                                        //Channel 6:USART1-RX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IDLE,ENABLE);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unsigned int  dummy2 = 0;                                        //dummy

unsigned char RxOverFlag2 = 0;                                //串口2中断标志

unsigned short RxNumber2 = 0;                                //串口2中断接收数量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2->SR & (1<<4)) != 0)

        {

                dummy2 = USART2->SR;

                dummy2 = USART2->DR;

                RxOverFlag2 = 1;

                DMA1_Channel6->CCR &= 0xFFFE;

                RxNumber2 = 400 - DMA1_Channel6->CNDTR;

                DMA1_Channel6->CNDTR = 400;

                DMA1_Channel6->CCR |= 0x0001;

        }

}

网友:
有一个寄存器,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