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一个zigbee网络中,协调器指定将数据发送给某一个终端

楼主:
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没有找到实例,求指教

网友:
终端的短地址不是固定的,不能用短地址来指定吧,难道要用64位的那个IEEE地址?在协议栈中不就是要写短地址吗

网友A:
可以用MAC地址获得短地址指定发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AC地址获得短地址指定发送。

那个短地址不是不固定吗,每次组网都会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短地址不是不固定吗,每次组网都会变吧

MAC地址是固定的,短地址可以固定的,只不过第一次组网是随机分配的,你加个NV_REST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