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设计项目

楼主:
大家好!我公司要做一块DSP电机控制板,初步选用DSPIC30F6010A 或者6015,有朋友能承担原理图或整个设计,欢迎联系我私聊(仅限在深圳的朋友,谢谢)。2416358711

网友A:
把DSPIC30F6010A 称作DSP有点儿高抬它了 ,属于已经比较老的方案了。不过前几年用的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DSPIC30F6010A 称作DSP有点儿高抬它了 ,属于已经比较老的方案了。不过前几年用的挺多的

那请问下,我公司需要设计一款电机的控制板,采用哪种DSP芯片型号比较好呢?需要采集4路模拟量0-3V,而已要求AD精度要高!!!请问版主能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下,我公司需要设计一款电机的控制板,采用哪种DSP芯片型号比较好呢?需要采集4路模拟量0-3V,而已 ...

考虑下TI的c2000,这个在数字电源,电机拖动方面应用比较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下,我公司需要设计一款电机的控制板,采用哪种DSP芯片型号比较好呢?需要采集4路模拟量0-3V,而已 ...

C2000系列的做电机控制确实是比较合适的,可选的型号也比较多,AD是12位的。一些小功率的用STM32的也挺多的,比较便宜,综合性能应该也比DSPIC系列的好一些,毕竟现在主流的已经是32位系统了。
我没有实际做过电机控制系统,所以也帮你上具体的忙,只是提点儿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