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的uniflash安装失败,谁知道为什么

楼主:
在XP系统和win7旗舰32位系统,安装uniflash,3.2.000123和3.2.0.00065都一样安装失败,安装完的文件都是136M,是怎么回事
哪位大神指点下
我的两个电脑都出这同样的毛病,我觉得应该是用的360安全卫士和360杀毒软件的原因,我把这俩都关了,然后删除uniflash_3.2文件夹(uninstall文件是无效文件,卸载不了),然后重装,WIN7装着装着就没了,XP提示错误,然后就推出安装了,装完都还是136M,很费解

网友:
FTDI没问题,因为设备管理器能看到dual port,

网友A:
我win7 64装没问题,不过我用的是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win7 64装没问题,不过我用的是3.1

64位不对吧,不是说uniflash是32位软件吗,3.1已经下不到了,TI已经更新到3.2.0.000123了,你能给传个3.1不,pkchqi@163.com,谢谢啊

网友:
各位大神,救救我啊,win7是新装的系统,就用360修复了下漏洞,安装不了uniflash的3.2.000123和3.2.0.00065,我想问下有没有也用着360的,但是uniflash安装成功的

网友:
我找了个台式机XP系统的,也装不上,SDK,IAR,PINMUX,都装了,串口那显示COM4,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那显示PORT A PORT B了,就差uniflash了装不了,我3个电脑都同样的毛病,我十分怀疑安装方法和安装文件,谁给发个安装教程,顺便给发个安装文件pkchqi@163.com谢谢

有没有XP系统安装成功的,

网友:
安装成功的朋友,我想问下你们的CPU是什么的,是不是uniflash只能用某一家的CPU呢